关于stm32单片机定时器1编码器模式的问题

楼主(2023-10-13):
按照网上例程配置的编码器,但只在有计数,另一个方向计数一直为0,例程如下,求高人指点。

void TIM1_Initbm()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TIM_D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1-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x0;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1,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ICPolarity_Falling);//使用编码器模式3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10;  //设置滤波器长度
    TIM_ICInit(TIM1,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SetCounter(TIM1,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1_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x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x06;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1,TIM_IT_Update,ENABLE );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TIM1
}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Update) != RESET)//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Update);//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TIM_SetCounter(TIM1, 0);
    }
}

int16_t Encoder_Get(void)
{
    int16_t Temp;
    Temp = TIM_GetCounter(TIM1);    // 这里TIM_GetCounter返回一个uint16_t类型的值,利用补码很方便地将正数变为负数,例如65535变为-1
    // if(Temp != 0){
    TIM_SetCounter(TIM1, 0);
    //  CARD_MSx5 =1;
    // }
    return Temp;
}

楼主: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smdGgpio_int_();
        smdEgpio_int_();
        smdFgpio_int_();
        smdDgpio_int_();
        smdCgpio_int_();
        smdBgpio_int_();
        smdAgpio_int_();
        uart_init(9600);
        // MYDMA_Config_TX(DMA1_Channel4,(u32)&USART1->DR,(u32)TXBuff,TX_MAX_LEN);
        //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Tx|USART_DMAReq_Rx,ENABLE);

        // MYDMA_Config_RX(DMA1_Channel5,(u32)&USART1->DR,(u32)USART_RX_BUF,RX_MAX_LEN);
        // MYDMA_Enable_RX(DMA1_Channel5);
        LED_Init();
        GD_Init();
        KEY_Init();

        // EXTIX_Init();
        Adc_Init();
        SMDA_VALUE.PWM_V =0;SMDB_VALUE.PWM_V =0;SMDC_VALUE.PWM_V =0;
        SMDD_VALUE.PWM_V =0;SMDE_VALUE.PWM_V =0;SMDF_VALUE.PWM_V =0;SMDG_VALUE.PWM_V =0;

        // SMDA_VALUE.PWM_CNT =50000;SMDB_VALUE.PWM_CNT =50000;SMDC_VALUE.PWM_CNT =50000;SMDD_VALUE.PWM_CNT =50000;
        // SMDE_VALUE.PWM_CNT =50000;SMDF_VALUE.PWM_CNT =50000;SMDG_VALUE.PWM_CNT =50000;
        // TIM3_Int_Init(10-1,72-1);
        // TIM2_Int_Init(500-1,7200-1);
        // TIM4_Int_Init(500-1,7200-1);
        TIM1_Initbm();
        // TIM1_Init(499,7200-1);
        // star_clamp_rest();
        // smd_AG_rest(1,1);

        // SMD_Coturl(SMDD,STAR_SMDOE,OPEN_PWM,FORE_SMDDDIR,0);//D电机开始送牌
        // SMD_Coturl(SMDC,STAR_SMDOE,OPEN_PWM,FORE_SMDCDIR,0);//C电机开始送牌
        // get_rand();
        // open_check();
        printf("step:%d\r\n",ex);
           while(1)
        {
                ex =Encoder_Get();
                printf("step:%d\r\n",ex);
                LED1 =!LED1;
                // Wait_StarCard();
                // star_Card();
                // send_Card();

                delay_ms(5000);

        }
}

网友A:
STM32的编码器模式太糙了,但凡有这类应用我都是直接换LPC17xx,里面的QEI太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