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晶振电路没有用,复位接地,这样下载代码应该怎样配置?

楼主(2023-10-13):
STC12C5A60S2单片机代码下载问题?

网友A:
STC_ISP硬件选项勾选使用内部IRC时钟,复位脚自动转位P4.7,无需接低电平。如下载失败降低波特率到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_ISP硬件选项勾选使用内部IRC时钟,复位脚自动转位P4.7,无需接低电平。如下载失败降低波特率到1200。

现在复位脚已经接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复位脚已经接地

那就断开, RST脚 可以悬空,但不能接地,必须保证 上电后 有 24个以上时钟 的 高电平,然后再拉低,才能有效复位。你直接接地,肯定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