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信号放大

楼主:
问题:12V&1.7M的正弦波信号,经过升压变压器,是否可以输出60V&1.7M的信号?用以驱动压电陶瓷换能器

如果不行加一个MOS管进行控制是否能达到要求?如果还是不行,要怎么改进才可以?

网友A(2023-10-13):
不太懂,但你的图DS都接在一起了,行不行得看你的功率多大,这个频率的大功率MOS不太好找,但阻抗匹配是必须的,不要管电压,匹配输出的最大功率就行,谐振电压轻松60V
ps:貌似运行中压电陶瓷换能器的谐振频率会变,看过一些电路都是用自激振荡和锁相环,我有个40KHz的用3525没有驱动起来,也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B:
只要阻抗匹配好,谐振调好,没问题,许多超声波驱动就是这样的,美容仪器、加湿器、雾化器等等经常使用这样的电路。

网友C:
早期的雾化器电路很多使用BU406大功率三极管构建自激振荡谐驱动振压电陶瓷振子。三极管驱动可能要好一些,大功率MOS管的GS结电容不可忽略。高频大功率MOS管价格比较高也不容易买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雾化器电路很多使用BU406大功率三极管构建自激振荡谐驱动振压电陶瓷振子。三极管驱动可能要好一些, ...

这个兄弟一看就是搞过超声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雾化器电路很多使用BU406大功率三极管构建自激振荡谐驱动振压电陶瓷振子。三极管驱动可能要好一些, ...

请教一下  我这个电路为啥驱动不起来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但你的图DS都接在一起了,行不行得看你的功率多大,这个频率的大功率MOS不太好找,但阻抗匹配是必 ...

MOS是可选的仪器  DS不会接一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要阻抗匹配好,谐振调好,没问题,许多超声波驱动就是这样的,美容仪器、加湿器、雾化器等等经常使用这样 ...

直接用的升压变压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  我这个电路为啥驱动不起来呢

P10的GND端与MOS管的D极之间的一条连接线应该去掉!另外,次级与次级线圈是不是都需要并联一只1.57nf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10的GND端与MOS管的D极之间的一条连接线应该去掉!另外,次级与次级线圈是不是都需要并联一只1.57nf电容 ...

这个线是没有的  大师 你说的并联电容是滤波还是啥意思?次级线圈和次级的匹配电感都并联???

网友D:
用隔离升压变压器好还是用三脚升压电感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线是没有的  大师 你说的并联电容是滤波还是啥意思?次级线圈和次级的匹配电感都并联???

谐振吧,你的说明文档不是计算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隔离升压变压器好还是用三脚升压电感更好

这个可能好一些

网友D:
有没有必要用隔离变压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