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信号发生器调制电源变成更高幅值的正弦波信号用以驱动压电陶瓷换能器

楼主(2023-10-13):
想要实现:用信号发生器输出5V&1.7M正弦波信号,经过射极放大电路,调制DC直流电源24V电源,使得在压电陶瓷换能器的电源信号为24V&1.7M正弦波,实验结果为失败,,压电陶瓷话能去纹丝不动,没驱动起来,是哪里没搞对?(因为信号发生器最大只能输出10V Vpp的信号,因此想到这个方法,看能不能最快速度进行实验,此个图来源于某位网友)

手上有一些压电陶瓷换能器,普源信号发生器DG1022Z,示波器优利德UTD2112CEX,直流电源UTP3704S,万能板焊接的压电陶瓷换能器驱动板

功率三极管规格书
https://b2b.baidu.com/land?id=1bdd5ea35f08543e902ff0e6e3394ad010

草图只是借鉴,实际看pads画的图,用的LC串联谐振

楼主:
改成LC并联谐振,三极管换成AO3400,负载端电压调整为50V,匹配电感更换成0.33uH,依然不能驱动压电陶瓷换能器。。。哪个做过的?指导一下

也试过了三极管驱动信号的类型,各种占空比,压电陶瓷换能器就是纹丝不动。。一点电流都没有

网友A:
一, 三极管输入端用方波,别用电容隔离
二, 这24V是电感的BackEMF+电源的电压, 所以电源电压不需要24V, 12V就够了
三, 电感量不够大, 用mH位单位的电感
四, 三极管VCE 及 VBE的耐压值不够高

网友B:
R80换成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R80换成二极管试试。

用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 三极管输入端用方波,别用电容隔离
二, 这24V是电感的BackEMF+电源的电压, 所以电源电压不需要24V, ...

方波驱动 出来不也是方波嘛?

楼主:
期待老鱼童的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改成LC并联谐振,三极管换成AO3400,负载端电压调整为50V,匹配电感更换成0.33uH,依然不能驱动压电陶瓷换 ...

期待老愚童回复啊

楼主:
期待老愚童回复啊  这个没驱动起来  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要怎么更改才能驱动起来呢

网友C:
驱动功率是否足够?C8输出与地之间最好反向并联一只4148或者107之类的高速二极管防止C8单向充电。

网友C:
给电容提供放电回路,防止耦合电容单方向充电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功率是否足够?C8输出与地之间最好反向并联一只4148或者107之类的高速二极管防止C8单向充电。

驱动信号用的是5V&1.7M;电源用的是直流电源输出的DC50V  这个条件是否够呢,摸了下换能器  纹丝不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功率是否足够?C8输出与地之间最好反向并联一只4148或者107之类的高速二极管防止C8单向充电。

像我这个电路没有驱动起来的主要原因会是选型不对吗?我把三极管改成了AO3400  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功率是否足够?C8输出与地之间最好反向并联一只4148或者107之类的高速二极管防止C8单向充电。

急需指导   这个功率应该是够的  不是电池供电  信号我用的是信号发生器   我感觉你的技术是可以的 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啊

网友C:
你把陶瓷振子放水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功率是否足够?C8输出与地之间最好反向并联一只4148或者107之类的高速二极管防止C8单向充电。

3脚电感驱动超声换能器

1.这个电路能否输出3.5W,1.7W的超声波信号?幅值56V,需要怎么设计电路参数?

2.驱动MOS的导通时间选型是否是<1/1.7=0.58us?(就是datasheet里面所有是时间参数总和不能>0.58us?)

网友C:
引用 楼主:
3脚电感驱动超声换能器

1.这个电路能否输出3.5W,1.7W的超声波信号?幅值56V,需要怎么设 ...

你在R3两端并联一只1N4148给电容器C2提供放电回路,同时在C2两端并联一只4148为Q1的GS结电容提供快速放电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陶瓷振子放水里看看

你好  大师  我是摸着的  没有任何温度  然后直流电源电流为0  所以我确定压根就没有震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R3两端并联一只1N4148给电容器C2提供放电回路,同时在C2两端并联一只4148为Q1的GS结电容提供快速放电 ...

好的  谢谢 指导  你VX能不能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