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2CON&=~S2TI; 请教大神

楼主(2023-10-13):
串口通讯里有这样一个语句看不懂:S2CON&=~S2TI;  这条语句的目的是对寄存器  S2CON 的 S2TI位进行软件清零;
它是不是等价于:    S2CON&(~S2TI);  ?
S2CON 不支持位寻址,那这个语句怎么还可以这么写?这样的操作得出来的结果会是什么 ?
求教大神,谢谢!

网友A:
S2TI定议时0x02,那对应的bit.1是1,那~S2TI就是把这个对应位取反即是0,值就等于0xFD,那么把S2CON这个0xFD相与,那么S2CON的bit.1也就是0,即是清发送标志,那样写没毛病

网友B:
S2RI 定义为 0000 0001 即0x01
或者 sbit S2RI =S2CON^0//说明S2RI是寄存器 S2CON中的第几位
S2TI 定义为 0000 0010 即0x02
或者 sbit S2TI =S2CON^1
这样 当S2RI=1时 S2CON&S2RI 即为非0
当S2RI=0时 S2CON&S2RI 即为0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大神就是大神 不用看就知道定义过了
S2RI是SCON里的一个位
但是在头文件里把S2RI定义成了0X02,我没看头文件,所以怎么看也看不明白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C:
教你一个套路,可以用在不能位寻址的寄存器上,
比如MSP430的GPIO输出寄存器

#define BIT0 0x01
#define BIT1 0x02
#define BIT2 0x04
#define BIT3 0x08
P0 |= BIT0;//P0.0置1,P0.0口输出1
P1 &=~BIT3;//P1.3清0,P1.3口输出0

网友D:
那样写的语法是没问题的。对于支不支持位寻址应该还是支持位寻址吧,要不然会报错的或者你看一下程序里有没有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