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c带DAC输出的单片机芯片

楼主(2023-10-13):
求各位推荐一下用过的stc的带DAC输出的芯片,5V供电,精度要高,io口数量要少

网友A:
要求高可外接专用串行输入DAC芯片,如I2C输入16-BIT输出DAC8571。

网友B:
这种东西不是上STC官网就能找到的吗?
单片机片上的DAC一般就是12位以下的,有的甚至是7位的,精度也不怎么好
个人DIY可以用MCP4725之类的单纯的DAC芯片,两块多一片
如果是产品要量产,那就得找国产的了

网友C:
STC的芯片还没有带DAC输出的
你可以用
  • 用R -2 R电阻做DAC 输出
  • 用 PWM 实现 16 位 DAC

使用R -2 R电阻做DAC 输出,响应速度一般在1 u s以下。
如果输出有滤波电容,则响应速度为fo=1/ 2* pi*R *C , R 为DAC 输出电阻,按图中数据为10 K。
如果要强的驱动能力,则要用运放来缓冲,同时做低通滤波。
如果使用双电源运放,则输出可以到0电压,如果使用轨对轨的单电源运放,则输出可以到50 mV。
DAC 的精度,取决于IO输出电压精度和电阻的精度,这种应用使用1 % 误差的电阻时,则精度主要由IO电压决定。
也可以通过ADC 来读取输出来校正。

利用 PWM 实现 16 位 DAC 的参考线路图
STC8H 系列单片机的高级 PWM 定时器可输出 16 位的 PWM 波形,再经过两级低通滤波即可产生 16 位
的 DAC 信号,通过调节 PWM 波形的高电平占空比即可实现 DAC 信号的改变。应用线路图如下图所示,
输出的 DAC 信号可输入到 MCU 的 ADC 进行反馈测量。

网友D:
STC还没有带专用DAC的芯片,采用高速PWM配合外部阻容构成DAC。

网友E:
STC的MCU哦度不带DAC,可以用PWM经过低筒滤波得到DAC效果,就是速度慢些。如果要高精度的,则可以用PWM控制一个高速单刀双掷模拟开关接VREF和GND,再低通滤波得到电压,好处是成本低,线性非常好。缺点是速度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