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总线连接为什么会出现小白点

楼主:
有小白点,说明连接正确吗
问题2,总线必须要加总线网络标号吗,不同的网络可以用总线连接吗,连接后总线的网络标号该如何命名。
问题3,可以用两段总线入口线相连吗

网友A(2023-10-14):
1、连接正确与否没关系,只是说明这里有个节点,属显示误差,和电气连接无关。
2、加不加无所谓,非要加的话,就标一个不重名的就可以
3、总线只是表现形式,方便读图,和电气连接无关,你想咋连就咋连。

网友B:
小白点表示线具有电气特性

网友C:
总线只是为了好看,没有任何电气特性,不画或者瞎画都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