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画原理图操作问题

楼主(2023-10-14):
删除48到25的连线,全选就把网络标号一起选中了,如何把网络标号先隐藏。

网友A:
网络号不可隐藏,但是你可以把它字体变大或变小,不过你可以把它们移开:批量选中全图纸的网络号->取消选择框外的->移动选择的----来自99SE的操作。
不过,就算你全删除再重画也费不了你多少时间,而且你你删除线而不删除网络号这个操作没多大意义。AD中我记得,线是可以融合的,即重复的线可以自动删除的。只显示保留合体后最长的那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