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全选所有电阻?

楼主(2023-10-14):
电阻和电容封装都是0805.想要全选所有电阻,用查找相似的对象,如何选择标号R开头的

网友A:
AD软件的全局查找是支持通配符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B:
左侧PCB标签(与Files、projects、...并列的),未开启的话点击菜单View-->Workspace Panels-->PCB-->PCB,该窗口中:上方选择Components,中间选择All Components以及上方复选框select,下面有元器件列表,选择所有R开头的元器件即可。取消选择,shift+c即可。
不确定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侧PCB标签(与Files、projects、...并列的),未开启的话点击菜单View-->Workspace Panels-->PCB-->PCB, ...

我想快速选中,不要一个一个去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