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PCB时翻转板子,做出来的板子也是翻转的吗

楼主(2023-10-14):
谢谢大家

网友A:
做出来的板子翻不翻转,是以文件坐标来决定的

网友B:
导出Gerber后预览一下,做出来就是什么样的

网友C:
切换到3D模式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只是反转视图, 元件走线的坐标没有变化, 做出来的板子就不会反转.

网友E:
建议导出看一下

网友F:
你说的是视图那里的翻转吗?
那个没有任何影响
要是翻转元器件就会有问题

网友G:
不是反转的,翻转只是为了方便画图或者检查,不影响打板效果

网友H:
翻转只是有利于你看自己器件的摆布,跟做板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