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判断一组脉冲的不同周期问题

楼主:
请教大佬如果单片机读了N个脉冲后,怎样去定义这些变量参数名去逐个比较呢?谢谢高手解析,新手刚学完定时器中断想到这个问题。

网友A(2023-10-15):
如果不需要读取频率,利用输入捕获,获取高电平时间和低电平时间,两者相减取绝对值小于一定值则波形约50%占空比,一定值是为了避免误差导致判断不准确

网友B:
你给出的图只能看出高低电平时间不同即为错误,那么只有1个参数,这个参数只有0和1两个值表示正确和错误。

网友C:
你要检查一下你的采集时间是不是过长,丢掉了部分高电平,参考433的解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