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双节锂电池边充边用电路,请问这样可以吗?

楼主:
设计了一个双节锂电池边充边用电路,当usb(5v)插入后,系统使用5V供电.请问这样搭建电路可行吗?

网友A(2023-10-16):
参考手机或笔记本的充电控制电路,然后改成你需要的电压。

网友B:
Q1 DS接反了,这样会一直导通,5V永远进不来
Q6放这个位置不行,G极的电压将会是5V-Vbe,同样是Q1一直导通,5V进不来
双电源切换有很多经典的电路,随便抄一个就好了,自己重新设计反而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