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32G单片机的开发环境安装问题

楼主(2023-10-14):
请问各位大佬,我在搭建STC32G12K128单片机环境的时候,安装的是C251的编译工具,为什么还会报工具链不对的错啊?

网友A:
卸载重装。去KEIL 官网下载最新的C251,学习评估要重新"处理"用2032版。
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出现“Device is not supported by Toolchain”这种错误就是C251没有正确安装导致,你需要检查一下你的keil安装情况
最后问一下,你的C盘下是否有多个Keil安装目录
需要安装好C251编译器,另外不要跟arm MDK编译器安装在同一个目录下。

是因为原来的注册信息没有清理。把原来的文件夹下的TOOLS.INI删除。卸载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重装。去KEIL 官网下载最新的C251,学习评估要重新"处理"用2032版。
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出现“Devic ...

好的谢谢大佬,我这边C盘下确实装了keil4和keil5两个版本,把两个都卸干净之后再单独安装keil5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