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h340n出现的错误,TX和RX不会发送和接受波形?

楼主(2023-10-15):
我画了个USB转UART的电路板,电脑能识别串口,但是电路板的收发串口,即TX和RX不会发送和接受波形

网友A:
这板画成这样
原理图也有错

网友B:
既然是双层板,你的布线太烂了。D+信号经过怎么长的线路与D-信号线明显差距太大!你完全可以利用覆铜解决GND问题,上移一下340就可以让D+直接与USB的D+连接了

网友B:
另外,如果使用USB公头,引脚对应应该要好一些,这样D-,D+就不需要交叉布线了。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如果使用USB公头,引脚对应应该要好一些,这样D-,D+就不需要交叉布线了。

我就是随手画的,主要是我这布线也不会影响,关键是他芯片电脑可识别,但是不能完成从USB到UART的转换,即芯片的UART输出波形不变

楼主:
电脑可识别芯片,但是芯片无法输出正确的UART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如果使用USB公头,引脚对应应该要好一些,这样D-,D+就不需要交叉布线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A:
看你这图象是自动布线出来的。原理图也有错!
这几点改一下:
1、USB座外壳没有通孔焊盘,应力所在,插拔几次后会掉;
2、D+D-走线过长,还绕弯著;
3、电源的10uF和104,应靠近U1的管脚,这个倒非重点,能改则改。
4、TXD、RXD的2个LED不是这么接的。线路有错?
如果可以,把源文件 发上来,我帮你改一个?反正闲也是闲着

网友B:
USB直接供电的USB设备的电容最好不要选择10uf以上,改成1uf+0.1uf要可靠一些,有些主板的USB供电能力有限,10uf电容有可能导致USB设备瞬间过流保护而不能识别USB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图象是自动布线出来的。原理图也有错!
这几点改一下:
1、USB座外壳没有通孔焊盘,应力所在,插拔 ...

好的,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图象是自动布线出来的。原理图也有错!
这几点改一下:
1、USB座外壳没有通孔焊盘,应力所在,插拔 ...

就这个了,led我知道rx的输入反了,所以我改了rx的led的输入方向,但是还是不行,不知道哪里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画成这样
原理图也有错

好兄弟能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吗,LED我排查出来了,一路rx的led有问题,剩余部分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ch340n电脑可识别,但是ch340n芯片的输出tx和输入rx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双层板,你的布线太烂了。D+信号经过怎么长的线路与D-信号线明显差距太大!你完全可以利用覆铜解决GN ...

自动布线的,我刚学,想着能凑合用一下就行。好兄弟能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吗,LED我排查出来了,一路rx的led有问题,剩余部分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ch340n电脑可识别,但是ch340n芯片的输出tx和输入rx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直接供电的USB设备的电容最好不要选择10uf以上,改成1uf+0.1uf要可靠一些,有些主板的USB供电能力有限, ...

我的电脑能识别ch340n,且ch340n的输出tx一直稳定在3v左右

网友C:
楼上都说你图画错了,你怎么就不听呢?不是你画反美画反的问题,是你LED不能串连在TX,RX链路里,你好好看看地板的图,再看看你的图,你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这个了,led我知道rx的输入反了,所以我改了rx的led的输入方向,但是还是不行,不知道哪里错了

我AD居然打不开!抱歉!

网友A:
这个图给你参考 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兄弟能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吗,LED我排查出来了,一路rx的led有问题,剩余部分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ch34 ...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970540/article/details/127023385
这个网址你点开看看。

网友D:
楼主把txd rxd led管去掉,然后各自焊点短接,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