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 程序错误问题error C202: 'AUXR1': undefined identifier

楼主:
这个程序编译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这个是什么问题?
怎么修改?请高手帮忙看看!

Rebuild started: Project: project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main.c(90): error C202: 'AUXR1': undefined identifier
compiling TM1650.c...
compiling DS18B20.c...
compiling Key.c...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2

网友A(2023-10-15):
AUXR1  STC8.h里没定义   估计你也没用到PWM   把PWMInit()  这个函数 注释掉即可

网友B:
先查你的单片机的手册,看看你的单片机有AUXR1这个寄存器吗?

网友C:
单片机程序和头文件对不上,#include <STC8g.H>这个里面压根没有AUXR1寄存器

网友D:
AUXR1寄存器在STC15系列里有,STC8系列里没有。在15系列中AUXR1与P_SW1同址。

网友E:
没有定义AUXR1是不是头文件不对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AUXR1寄存器在STC15系列里有,STC8系列里没有。在15系列中AUXR1与P_SW1同址。

知道了。 怎么修改程序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知道了。 怎么修改程序才行?

不是已经告诉你了AUXR1与P_SW1同址,就是同一个寄存器的不同名称    P_SW1 = 0x00;    //ECI/P1.2, CCP0/P1.1, CCP1/P1.0, CCP2/P3.7
//  P_SW1 = 0x10;    //ECI_2/P3.4, CCP0_2/P3.5, CCP1_2/P3.6, CCP2_2/P3.7
//  P_SW1 = 0x20;    //ECI_3/P2.4, CCP0_3/P2.5, CCP1_3/P2.6, CCP2_3/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