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道面试题 问“$ proj ss $" 的作用是什么;关于单片机程序的”

楼主:
具体怎么写的忘记了,大概就是“$ proj ss $”,就两个美元的符号包着,里面有project的简写和s什么来的。

网友A(2023-10-15):
这是IAR特有的关键字,$PROJ_DIR$表示eww项目工程文件所在目录,比如h文件搜索目录可以填“$PROJ_DIR$\..\inc”这样的相对路径,这样的工程搬到别的机器上也好用。

网友B:
命令 "$ proj ss $" 的作用是设置当前 shell 环境的默认搜索路径为 "$ proj ss $"。具体来说,这个命令将 "$ proj ss $" 添加到环境变量 PATH 的开头,以便在执行命令时,系统会优先在该路径下查找可执行文件。这样可以方便地执行位于 "$ proj ss $" 目录下的可执行文件,而不需要输入完整的路径。

网友C:
这是IAR平台,工程项目对头文件的索引,相对路径设置的关键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命令 "$ proj ss $" 的作用是设置当前 shell 环境的默认搜索路径为 "$ proj ss $"。具体来说,这个命令将 " ...

他们说是IAR平台的,你的意思是说命令 "$ proj ss $",
可以在IAR平台上这么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IAR特有的关键字,$PROJ_DIR$表示eww项目工程文件所在目录,比如h文件搜索目录可以填“$PROJ_DIR$\..\i ...

这是类似keil的编译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IAR平台,工程项目对头文件的索引,相对路径设置的关键字。

没有用过这个是类似keil的吗?
这个功能keil上面有对应的功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有用过这个是类似keil的吗?
这个功能keil上面有对应的功能吗?

MDK直接写.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他们说是IAR平台的,你的意思是说命令 "$ proj ss $",
可以在IAR平台上这么用吗

网友E:
建议能不用就不用这种特定IDE的编译器才能解释的关键字,否则一旦移植到不同IDE的时候,就需要很多改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建议能不用就不用这种特定IDE的编译器才能解释的关键字,否则一旦移植到不同IDE的时候,就需要很多改动

别乱说,这不是c语言里面的,而是project里面的,不同IDE的project就不可能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