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40点亮LED灯问题

楼主(2023-10-15):
我这边的TM1640是1点亮LED灯的,我没找到电路图,不过我记得电路图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这样子的话不是0点亮吗,com0 = 0这样子才会点亮呀,rom1相当于找到了这个地址而已,我对TM1640内部是怎么把数据分配给LED灯的不太了解,看过手册了,但还是有很多盲点。

网友A:
自己查datasheet,你记忆完全错误。seg1~seg8是段码,可以驱动grid1~grid16一共16个数码管。

网友B:
TM1640是2线式共阴8段16位或共阳16段8位数码管驱动IC。也可以驱动128LED点阵。向指定地址连续发送16个字节的段码,就可以在16个共阴数码管稳定显示数字。

网友C:
SEG引脚只能是高电平 COM引脚只能是低电平,剩的按照灯进行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