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为什么用int main,最后为什么要空一行?

楼主(2023-10-15):
谢谢大家

网友A:
两个问题都不是error,而是warning,你不解决也没关系一样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最后不空一行是会有警告,但不影响程序运行,所以空不空都行,看个人习惯

网友C:
MDK的警告而已,在其他IDE里就不见得有这个警告了,跟各家IDE的编译器有关,不用在意

网友D:
这只是编译器发出的警告消息,它不会停止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