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单片机最低时钟?为了省电,希望尽量降低时钟

楼主(2023-10-15):
用于低频计数(每分钟几次)。为了省电,希望尽量降低时钟。stc官网只说了最高时钟,没见到最低时钟。

网友A:
应该可以做到最低1Hz/s

网友B:
可以用内部32KHz的IRC时钟源,外部中断掉电唤醒节电。虽然误差较大,用于每分钟几次的低频计数没有问题。

网友C:
为了稳定和准确,STC内部的高速时钟,一般不应低于  4MHz,外部一般没有所谓。
根据你的选型,有些片子还有内部 低速时钟(不可调),标称32.768KHz 实际35K左右,你可以关闭高速时钟直接使用低速时钟。

网友D:
用DS1302以及时间戳算法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由于还要计时,必须连续运行。经过对比,准备选用stc8型单片机,采用内部32768hz主频,经256分频后工作频率128hz。
如果采用外部时钟,既增加了电路,又增加了电流。由于对计时精度要求不高,采用内部振荡就行了。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E:
可以让单片机进入休眠模式, 然后引脚点屏翻转中断唤醒后计数, 之后再进入休眠模式. 可以保留ram内容, 但时钟电路是停机的.

网友F:
51的架构决定了正常运行不可能很低功耗,设置32K时钟都是毫安级,而PIC架构在32K可以达到几百uA,的应广架构可以达到100uA以下

网友G:
STC8可以用掉电唤醒定时器

网友H:
MSP430不是最省电吗

网友I:
使用STC8H8K64U,带RTC,睡眠还可以计时,平时睡眠,有信号来外中断唤醒计数又睡眠,电流可以到3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