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01s上电后不显示ready而且74880波特率接收到的也是乱码

楼主:
如图,ESP01s上电的一瞬间发出的,并没有ready,而且发送AT也没有回应,
我是用USART1连接电脑串口助手,然后通过串口助手发送指令,USART接收到后由USART2发送USART1接收到的指令给ESP01s,逻辑如下图:

其中flag和flag2分别是USART1和2的接收标志,表示接受到数据。buff和buff2是存接收到的数据的容器。
现在的问题是只有上电的一瞬间模块会发送数据给单片机,之后无论发什么都没有回应。(当然上电的一瞬间发出来的东西感觉也不对,没有ready)

网友A(2023-10-16):
这个明显是有个其他不同波特率的消息,也许芯片启动时有个默认的其他波特率在发送类似已启动或已准备好这种消息,查手册应该可以查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明显是有个其他不同波特率的消息,也许芯片启动时有个默认的其他波特率在发送类似已启动或已准备好这种 ...

确实是会现在一个其他波特率发送消息,但是之后会切换回115200,发送ready,但是现在我没收到rea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