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姐姐们帮帮俺一直想不明白这个代码为什么到第二个黄灯就不再亮了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nt=10,wt=10,sz=0,t,DJS=10,seg=10,tx=5;
bit ms=0;sbit k = P3^0;

sbit we1=P0^0;
sbit we2=P0^1;

sbit NSG=P1^5;
sbit NSY=P1^4;
sbit NSR=P1^3;
sbit WEG=P1^2;
sbit WEY=P1^1;
sbit WER=P1^0;

void delay(uint t);
void display();
void Init_Timer0(void);
void NST();
void WET();
void jstx();void delay(uint t)
{
        uchar x,y;
        for(x=0;x<t;x++)
                for(y=0;y<200;y++);
}void main()
{
        Init_Timer0();
        while(1)
        { if(sz==0)
                {
                        if(ms==0)
                        {NST();}
                        if(ms==1)
                        {WET();}
                }display();
        }

}void display()
{
                we1=0;
          we2=1;
                P2=Tab[seg/10];
                delay(5);
                P2=0x00;
                we1=1;
          we2=0;
                P2=Tab[seg%10];
                delay(5);
                P2=0x00;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0x01;
        TH0=0x3c;
        TL0=0xb0;
   IP=0x02;
        TR0=1;
        ET0=1;
   EA=1;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t++;
        if(t==20)
        {
                DJS--;
                t=0;
                if(seg==0&&sz%2==0)
                 {
                         seg=5;
                         sz++;
                 }
                 else if(seg==0&&sz%2==1)
                 {
                         seg=10;
                         sz++;
                 }
                 switch(sz%2)
                 {
                         case 0:
                                  NSG=0;
        NSR=1;
        NSY=1;

        WER=0;
        WEG=1;
        WEY=1;
                            break;
                         case 1:
                                  NSG=1;
        NSR=1;
        NSY=0;

        WER=0;
        WEG=1;
        WEY=1;
                            break;
                         case 2:
                                  NSG=1;
        NSR=0;
        NSY=1;

        WER=1;
        WEG=0;
        WEY=1;
                            break;
                         case 3:
                                 NSG=1;
        NSR=0;
        NSY=1;

        WER=1;
        WEG=1;
        WEY=0;
                            break;
                 }void WET()
{
        seg=DJS;
        NSG=1;
        NSR=0;
        NSY=1;
        WER=1;
        WEG=0;
        WEY=1;
}void NST()
{
        seg=DJS;
        NSG=0;
        NSR=1;
        NSY=1;

        WER=0;
        WEG=1;
        WEY=1;

网友A(2023-10-16):
看你仿真图,只练了led的头两位,肯定只亮两位噻

网友B:
问题应该在这:  switch(sz%2) 怎么会进入 case 3 和case 4 呢?
另外是自己写的程序吗?全篇自己写的人很少了,但即使给自己用也应该写注释。

网友C:
1. 代码不完整
2. 为啥switch(sz%2)要mod 2?

网友D:
DJS就--了,没有还原到20;sz就++了,迟早会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你仿真图,只练了led的头两位,肯定只亮两位噻

是一开始红绿灯先亮倒计时倒计时到0再跳到5黄灯亮,但是他就不动了不是应该继续走程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问题应该在这:  switch(sz%2) 怎么会进入 case 3 和case 4 呢?
另外是自己写的程序吗?全篇自己写的人很 ...

但是他怎么进入到case2就不动了
俺已经绞尽脑汁了
这样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 代码不完整
2. 为啥switch(sz%2)要mod 2?

这已经是俺的全部代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JS就--了,没有还原到20;sz就++了,迟早会爆

但是我看其他人的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但是他怎么进入到case2就不动了
俺已经绞尽脑汁了
这样可以吗

它就进不了case2,任何数的2的余数只有0和1,后边的程序switch 没问题了,但程序优化空间太大,达到目的再说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它就进不了case2,任何数的2的余数只有0和1,后边的程序switch 没问题了,但程序优化空间太大,达到目的再 ...

好的辛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