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三极管的基极可以共用一个电阻吗?

楼主(2023-10-16):
谢谢大家

网友A:
按你的原理是可以的,两个LED同时亮灭

网友B:
不可以的!一个电阻才多少钱,都要省?按你的图,你可以选用DTC114EE来替代q1、q2,就可以不用外加基极电阻了

网友C:
你要这样的话还不如直接用一个三极管控制两个灯得了。

网友D:
相同阻值,相同三极管仿真是没有问题的,但实际应用中不应采取这种方法,当其中有一路三极管出问题时,会整体影响另一路的

网友E:
可以,但最好不要!因为2只三极管的特性不一定一致。当然,你这个电路只是驱动LED,问题不大

网友F:
如果一个0.6导通了另一个要0.7导通那么就会不导通

网友G:
为了省一个电阻  没必要这样干  会增加电路的不稳定;  如果你看到别人的电路这样用, 那可能是采用了内置电阻的三极管!

网友H:
这个电路可以省一个三极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可以省一个三极管

高见!确实,如果这样是可以省略一只三极管,只要将LED串联或者并联(LED串联电阻后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I:
在某些情况下,两个三极管的基极可以共用一个电阻。这取决于电路设计和具体的应用情况。

在共射或共基电路中,两个三极管的基极通常不会共用一个电阻。因为每个三极管的基极电压需要独立控制,以实现不同的放大或开关功能。

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在差分放大器或者音频均衡器中,两个三极管的基极可能会共用一个电阻。这个电阻通常被用来调整两个三极管基极的电压差,以实现电路的特定增益和频率响应特性。

在设计和使用三极管时,需要了解每个三极管各自的角色和独立控制的需要。同时,需要考虑电路的增益、频率响应、电源电压、功耗等多种因素,以确定是否可以将两个三极管的基极共用一个电阻。

网友J:
没毛病,只要功能达到你想要的。

网友K:
这有啥  焊接做实验呗 自己总结经验

网友L:
可以这样用, 就是一个信号控制2个三极管同时导通.  缺点就是其中一个三极管坏了, 会导致另外一个工作不正常.

网友M:
允许在两个晶体管的基极上共用一个电阻,并且这样做没有问题,除非它们不受同一信号控制。

网友N:
如果说你不是要求两灯的电流是一样,那是没问题的

网友O:
集成电路里可以,分体的两个要性能一致才行,实际很难做到的,能通,但电流有差别。

网友P:
1.三极管BE极压降不一定相同,还有温度升高时,三极管导通压降会降低,如果这么接,可能会出现有一边LED不亮或者微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