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编译和DRC检查有什么区别

楼主:
有明显的网络连接错误。为什么PCB编译查不到。DRC可以查到。PCB的编译和DRC检查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23-10-16):
DRC就行了,不要什么PCB编译。
DRC=>DesignRuleCheck=>设计规则校验
PCB编译在那个菜单下?我AD6的没找到。。。

网友B:
错误连接要变色的

网友C:
PCB编译的主要目的是检查原理图和PCB图的正确性,包括元件标识位是否相同、网络(net)是否有问题、是否有悬浮网络等,以避免导入到PCB图时出现错误。

而DRC检查(设计规则检查)是在PCB Layout过程中,实时检查和发现与预定设计规范不符的设计,保证设计正确性和满足常规设计规范,其检查项目一般不超过100个检查细项,包括后加在PCB中的图形(如图标、注标)是否会造成信号短路、电源地层的外框边缘是否缩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