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铺网格铜,没有设置孤岛间距的选项

楼主(2023-10-16):
AD铺网格铜,没有设置孤岛间距的选项

网友A:
孤岛即死铜,一般做自动删除处理。

网友B:
Altium Designer铺网格铜没有设置孤岛间距的选项,可以参考以下步骤:

在PCB界面下,通过D+R快捷键,在弹出来的菜单中点击左边的Design Rules-Electrical-Clearance。
新增一个新的规则,然后在右边的Advanced菜单上点击一下。
在再弹出来的菜单中的下拉框中选择Object Kinds is,在右边选择Poly,再点击OK。
在弹出来的菜单中有Ispolygon字样,请将此单词修改为Inpolygon,然后再下面的安全间距下写上需要的数字,点击OK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