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PCB单面板 焊盘脱落?

楼主(2023-10-16):
谢谢大家

网友A:
1、焊接的时候不要时间过长
2、焊接完的元件不要猛拽
3、单面的洞洞板随买随用,前段时间焊了一块13年剩下的板子,噩梦啊。

网友B:
不要焊太久,不要太用力刮

网友C:
别想了,防不了。

网友D:
画板时,尽可能加大焊盘与走线的连接部。最好是连同走线一起加粗。。

网友E:
控制好焊接时间,注意观察板子整体的温度,注意散热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焊接的时候不要时间过长
2、焊接完的元件不要猛拽
3、单面的洞洞板随买随用,前段时间焊了一块13年剩 ...

我零件盒里还有好几块N年前的洞洞板。自从会用热转印做电路板后就没怎么用它了。现在JLC可以白嫖了,可能更没有机会用了。

网友G:
1,layout pcb时,对焊盘点进行加固,也就是增大焊盘铜皮的面积。

网友G:
2,焊盘点不要放置在太靠板边,要和板边至少留有2MM以上的间距。

网友H:
引用 网友G:
2,焊盘点不要放置在太靠板边,要和板边至少留有2MM以上的间距。

具体间距以板厂制程为准,不同板厚铜厚可能有不同,否则锣板过V割可能会割坏走线或焊盘。

网友I:
注意控制温度,加大焊盘面积。

网友J:
焊接的温度和时间要适当

网友K:
画线路板时尽量将焊盘画大些,与焊盘连接处的走线尽量粗一些,焊接时时间不要太长。

网友L:
想要质量好,PCB板材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网友M:
材质选用FR4的, FR4普遍比环氧树脂板,纸板基材更耐焊接.
焊盘和线做大做粗, 焊接时不要太高温度, 等焊锡彻底熔了,再移去元件, 避免生拉硬拽.
尽量一次性焊对元件, 减少返工次数, 焊接次数多, 容易导致焊盘铜皮脱落.

网友N:
控制温度,别用便宜的烙铁,用恒温的

网友O:
焊接时间不能太久

网友H:
你是用什么焊接的? 电烙铁、热风器、回流焊等焊接方式。
板子受潮或温度过高可能会焊盘脱落,加泪滴减少焊盘脱落概率。
锡膏受潮或过期、焊锡纯度差、不合理的钢网厚度、过度翘曲也可能会导致焊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