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类似电子开关的电路,高电平触发,输出定时长度的低脉冲

楼主(2023-10-16):
电子开关触发流程如下:电子开关初始状态悬空,外部输入5V电压的时候,使能电子开关拉到地2s,2s后恢复原状态(悬空),请问是否有满足这样要求的电路或者元件,请指教。

网友A:
单稳态电路+MOS管

网友B:
精度无要求: NPN 三极管 + 电容 + 电阻

精度有要求: NE555

网友C:
CH443或者BL1551等模拟开关加阻容元件可以解决

网友D:
一个小单片机,定时器生成方波。精度精准稳定。

网友E:
你这点路好熟悉啊!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你这一目标,成本也不高

网友E:
EC340EGC(丽晶微的定时芯片)  这个是可设定时芯片,便宜没商量,外围自己搭电路即可

网友F:
定时电路,用单稳态就可以,有现成的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