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上边的线是怎么接的?

楼主:
数码管上边的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A(2023-10-16):
多看规格书, 共阴与共阳的接法又不一样,

网友B:
a=d
b=e
c=f
d=a
e=b
f=c
g=g
dp=dp

网友C:
有共阴,共阳,若不确定,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二极管的方法测试出来每个脚

网友D:
每个数码管的型号不同,接线也不同,你不提供数码管的型号怎么帮你?

网友E:
数码管倒过来用,接线与笔段当然要倒过来认。硬件接法按板凳推荐。如果硬件电路改不了,改软件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