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LM35DZ假货

楼主:
近期买了3次LM35DZ温度传感器,上电没有输出!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试有NPN三极管特性,按三极管放大电路搭建实验电路可以点亮LED,(5V电压,5.1k基极电阻),可以肯定是一只NPN三极管!现在的假货防不胜防!

网友A(2023-10-16):
        有同感,以前一直觉得芯片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产业,即使有假货也就是翻新。直到有一次用MP2307,电路并不算复杂,搭建好电路一通电就烧掉,或者运行一会就烧掉。查阅了无数的资料,改变过无数的方案,还在论坛里求助,大伙给了无数个优化方案,但还是毫无进展。试了20多枚。打样电路板都不下五次。也怀疑过是芯片问题,可换了四五家,问题依旧。最后偶然在一家买到的该型号的芯片,就没问题了,怎么用都没问题了。原来之前买到的,全部都是假货!太害人了,在这一个小问题上耗了近一个月,精疲力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同感,以前一直觉得芯片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产业,即使有假货也就是翻新。直到有一次用MP2307,电路 ...

是的,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武汉邮购了6只XC104数字电位器,没有一只能用!也曾经怀疑电路搞错了(根据实物自己描绘的一台仪器电路原理图),后来在原电路板拆下另外一只数字电位器换上问题解决,证明判断正确,是网购的元件质量问题!不过,以前的假货起码是用残次品代替正品,现在造假胆子更大!直接用三极管代替温度传感器LM35DZ!毫无底线了。,无底线捞钱模式已经开启!

网友C:
具体可以用X光显微镜检查芯片内部情况与正品的区别

网友D:
还是去立创商城买元件比较正规,我没买到过假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具体可以用X光显微镜检查芯片内部情况与正品的区别

有这个条件的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是去立创商城买元件比较正规,我没买到过假货。

立创邮费多了一些

网友B:
今天收到2只进口原装的LM35DZ,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试与假冒LM35DZ的区别,正品LM35DZ的输出端(2脚)对VCC(1脚)与GND(3脚)各有一只等效二极管以保护输出端,其方向是正向串联关系,保护二极管的作用将输出端电压限制在VCC+0.7和GND-0.7范围。三极管假冒LM35DZ的输出端也有2只二极管结构,不过此二极管的阳极在输出端,阴极分别接在VCC和GND端(实际上就是一只NPN三极管的2个PN结)!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同感,以前一直觉得芯片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产业,即使有假货也就是翻新。直到有一次用MP2307,电路 ...

深有同感,自用的LED测试仪坏了,输出级四个IRFR9310损坏,购买两次,均不能正常使用,各种希奇古怪的问题出现,把主板上的原件基本全部焊下来检测一遍,能替换的都替换了一下,最后确定是新管子性能不良,不敢淘宝了,嘉立创下单,回来上机一切正常,就是嘉立创太贵了

网友E:
单价也高,不过相当管用,少走弯路比啥都强

网友F:
是的,所以我上淘宝的优信购买,优信满6.6元包邮的条件还是很容易满足的,而且在优信多次购买杂七杂八的各类芯片,都没遇到过有不能用的,除非是优信没有的才会找其他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单价也高,不过相当管用,少走弯路比啥都强

前几天嘉立创买了2片单片机和温度传感器,29元运费!当然,目前来说,嘉立创的质量还是可以保证的。如果运费能够少一些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同感,以前一直觉得芯片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产业,即使有假货也就是翻新。直到有一次用MP2307,电路 ...

现在的电商,没有底线的不良商家确实不少!而且造假太恶劣!有些根本就沾不上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单价也高,不过相当管用,少走弯路比啥都强

确实,定型产品或者一些比较重要的我通常是在嘉立创下单,实验一般是通过某宝购买,毕竟价格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网友G:
NE5532,LM358,TDA2030A,TDA7294,电子管FU7,都遇到过假的,是十几分之一的真货,绝大部分假货;
还有一些存储芯片,写不进,掉程序,读不完全,奇怪的故障多着……
还有维修时候一些视频通道的IC有时换十几块能遇到一个好的,好处是供货商给换但不给退,直到换的你懒得换为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NE5532,LM358,TDA2030A,TDA7294,电子管FU7,都遇到过假的,是十几分之一的真货,绝大部分假货;
还有 ...

钱是小事,耽搁时间和耗费精力代价太大!

网友A:
      上个月遇到一个更离谱的,在TB买了20个AD8616,卖家发来的却是AD8606,和卖家交涉,卖家非常不情愿地同意寄回更换。我自掏腰包发了顺丰,结果卖家收到货就再也不回复我了。我正要投诉卖家,你猜结果怎么着?-------卖家关店跑路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做人是不需要底线的,也不光是电子市场如此,劣币驱除良币,诚信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少,很多都是在痛苦坚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遇到一个更离谱的,在TB买了20个AD8616,卖家发来的却是AD8606,和卖家交涉,卖家非常不情愿地 ...

通过某一个宝的退换货,应该是有受到保障的吧?是你自行寄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遇到一个更离谱的,在TB买了20个AD8616,卖家发来的却是AD8606,和卖家交涉,卖家非常不情愿地 ...

我通常退货退款只要上传邮寄单号就会受到平台代付的退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遇到一个更离谱的,在TB买了20个AD8616,卖家发来的却是AD8606,和卖家交涉,卖家非常不情愿地 ...

这个商家格局太小!就当花钱买教训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通过某一个宝的退换货,应该是有受到保障的吧?是你自行寄回的?

确实没有通过官方软件退换,只是简单联系了卖家要了个地址,连运费都懒得交涉自己出了。主要还是自己比较粗心,还有就是网购电子零件次数太多,遇到过货不太正的,但遇到这样的还是第一次,大意了。

网友H:
假冒零件祸害极大,消磨了人们的意志,有些可能从此就不玩了,我也买过假冒的FET,超级电容,商家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卖的是假货,但我以后就把商家列入黑名单不向他买了。

网友I:
三月份我们也买了一批LM35都是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三月份我们也买了一批LM35都是三极管

没底线的不良商家真可恨!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三月份我们也买了一批LM35都是三极管

处理了吗?我前几次因为没有及时检测和使用,所以过了退款时间,后面一次商家直接退款了,也没有要求退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确实没有通过官方软件退换,只是简单联系了卖家要了个地址,连运费都懒得交涉自己出了。主要还是自己比较 ...

这次交了学费,下次就该记得了,在X宝上购买的东西,无论是退货还是换货,都要点击X宝的“退款/退货”按钮操作,和卖家沟通,卖家通过后里面就有退货的地址。有的快递有签合约,退货运费直接从运费险里抵扣,不需要垫付运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嘉立创买了2片单片机和温度传感器,29元运费!当然,目前来说,嘉立创的质量还是可以保证的。如果 ...

估计是嘉立创直接和厂家或者代理交接,不从市场采购,所以价格偏高,但能保证质量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是的,所以我上淘宝的优信购买,优信满6.6元包邮的条件还是很容易满足的,而且在优信多次购买杂七杂八的 ...

也买过不少原件

网友K(2024-02-09):
我买过15W408假货,写不进程序,引脚电阻与正常的单片机完全不同,发帖到我们论坛,还有人反驳我说我不会用单片机,小芯片不值得造假云云,我用单片机十年,家电维修20多年,假货确实坑我们技术人员,走太多弯路,就像中医是真的,开药时药材是假滴,哭笑不得,无可奈何

网友L:
某一个宝上,只在固定的两三家买芯片,其余的,不敢买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是的,所以我上淘宝的优信购买,优信满6.6元包邮的条件还是很容易满足的,而且在优信多次购买杂七杂八的 ...

你说的这家店我也买过好多年,照样有假货,四块多钱的18B20,至少发现两三个不能读出温度,另外一家店一块多钱的18B20反而没有遇到坏的,那家店18B20有国产的、台产的和进口的,进口的三块多,我每种买了两个进行测试,三种18B20性能一模一样,除了序列号不同,看封装和型号印字标识,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所谓的国产台产进口,好像就是智商税,后来那家店国产的18B20降到一元钱以内一只,我又买了10只,全部都是好的,而且非常好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是的,所以我上淘宝的优信购买,优信满6.6元包邮的条件还是很容易满足的,而且在优信多次购买杂七杂八的 ...

优信买过,还行

网友N:
又一次修一台%设备,里面用了一种很奇怪的三极管 RBL43P,基本查不到到底是什么管子,所以某一个宝买了10个新的,结果全是假货,测量每个管子引脚都不一样。后来只好买了几个拆机的来用。哎……电子元件都造假,无法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