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设置了代码补全功能,但是写的时候无法进行代码补全

楼主(2023-10-16):
谢谢大家

网友A:
1、检查代码补全设置:确保您已正确设置了代码补全功能。在Keil uVision中,您可以通过选择“工具”->“选项”->“编辑器”->“代码补全”来访问这些设置。确保已启用代码补全功能,并根据您的需求调整其他设置。
2、重置编辑器设置:有时候,编辑器的设置可能会被更改或损坏,导致代码补全功能无法正常工作。您可以尝试重置编辑器设置以解决这个问题。选择“工具”->“选项”->“重置为默认值”来重置编辑器设置。
3、检查您的代码:有时候,代码本身可能会阻止代码补全功能的正常工作。确保您的代码没有语法错误、编译错误或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代码补全功能的正确性。
4、更新Keil uVision:如果您使用的是旧版本的Keil uVision,可能会存在某些问题或错误。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的,看看是否解决了您的问题。
5、检查硬件和系统要求:确保您的计算机硬件和操作系统符合Keil uVision的要求。某些情况下,硬件或系统问题可能会导致代码补全功能无法正常工作。
如果您尝试了以上方法,但问题仍然存在,请尝试搜索互联网或联系Keil技术支持获取更多帮助。

网友B:
51是没有这功能的,反正我没出现过,但是STM32一直有这功能

网友C:
中文版的没法补全,我试过了,调不出补全的那个菜单

网友D:
楼主可以试试这个,虽然没错误检查,但代码补全、自动缩进功能比 Keil C51 还是好上不少
http://www.51hei.com/bbs/dpj-230200-1.html

网友E:
不要太相信那个功能,而且那个功能似乎跟360的某个安全监控模块有冲突,在我的电脑上表现是失灵时不灵,有时候出现补全,有时候毫无反应

网友F:
用Clion  或者VSC  插件多的是, 我的keil 只用来编译,代码其他工具写

网友G:
按照百度设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