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小电磁摆

楼主:
用一节镍镉电池(废剃须刀)加废计算器太阳能电池为能源,制作一个无需看管的电磁摆。

电路图中少画了,在电池两端并有一1000uF的电容。线圈用0.18mm线,在18mm上绕了140圈,多点少点问题不大。
试验中电流在1.4-2.8mA之间变动。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线圈及试验中

线圈及试验中

1.2v时的电流1.4-2.8mA

1.2v时的电流1.4-2.8mA

试验前

试验前

网友A(2023-10-17):
唉!第一张电路图发错了!那是耳机放大电路图。粗心了。主要是帮朋友制作设计的,放在窗台上不管它,它能自己工作。

网友A:
朋友运行几天,发现把电位器调小点推力是上去了,但电流上升到2.2mA;再有太阳能电池供电跟不上。重新设计了一款。电流大约在0.6mA左右,推力明显加大。还有改进的地方。

网友B(2023-11-22):
电子机械时钟,元初代的就是电磁摆。

网友A:
制作个简易单摆;摆长=23.6cm;质量=6.4g;用此单摆测试了本地的重力加速度g。单摆50次用时48.67秒,根据单摆周期公式(打不上),算出g=9.833m/s2。

网友C:
是不是应增加一个感应线圈,频率根据长度自动调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应增加一个感应线圈,频率根据长度自动调节。

那样复杂了,就用此线圈作感应线圈,感应电压放大后再生一次作为驱动。频率由单摆摆长与当地重力加速度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电子机械时钟,元初代的就是电磁摆。

这种电子钟称为 晶体管钟,结构不比机械钟简单,体积也压不下来,
少了发条与驱动链路,却多了一坨线圈、一大块电路板和一个电池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子钟称为 晶体管钟,结构不比机械钟简单,体积也压不下来,
少了发条与驱动链路,却多了一坨线 ...

一大块电路板和一个电池匧?用贴片元件,线圈用0.06或0.08mm的线绕制,体积小吧。电池用纽扣电池+太阳能电池体积应该不大吧。摆锤在3g时电流0.4mA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大块电路板和一个电池匧?用贴片元件,线圈用0.06或0.08mm的线绕制,体积小吧。电池用纽扣电池+太阳能 ...

那已不是元初代的了,父亲当年买的两台,用的电池,一个是节C,一个是两节AA,
电路板是电木板,几乎佔满一整个侧壁,元件稀疏焊工粗糙,闹铃是玩具马达驱动的弹簧锤。

网友D(2024-12-09):
成品得刷布器,也是个单摆,线圈有抽头,一个三极管,结构很简单。用了两年啦。

网友D:
转: 当秋千的下方的磁铁摆动经过这个铁芯时,L1线圈产生感应电动势,使三极管9014导通,L2有电流流过,正反馈,使L1电位升高,加速三极管导通,铁芯磁场加强,排斥上方秋千磁铁,使摆动幅度提高。当磁铁摆动到高点时,L1放电使三极管基极电压下降,9014截止。秋千磁铁降落时又重复以上步骤。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转:当秋千的下方的磁铁摆动经过这个铁芯时,L1线圈产生感应电动势,使三极管9014导通,L2有电流流过,正反 ...

    不错!估计效率比我的高一些。只是觉得DIY起来难度更大些。简单计算一下:L1的感应电压必须达到0.6V左右,设感应线圈直径为10mm,单摆长为250mm,g为9.8,磁铁为N35,B为12mT,算出L1圈数大于793匝,考虑余量(磁铁与线圈的距离,磁铁磁性下降等)至少要1500匝以上吧。
    其实也有用单管的。电池用1.5V加三个元件,改变线圈匝数。1、把L2移到三极管C极与电池正;2、三极管c、b接470k电阻与0.22微法电容;3、L1接电池负极,另一端串3.3微法电容到三极管b极;4、L1、L2的匝数分别是2500、2000。单管的效率确比两管的高好几倍。二十多年前制作过,当时制作线圈好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