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10X系列没有串口,是如何实现下载程序的。

楼主(2023-10-17):
STC15W10X系列没有串口,是如何实现串口下载程序的。
另个问题:单片机的RX和PL3203的TX之间串的二极管,是不是方向反了,单片机如何能收到数据的

网友A:
那电阻和二极管,可以 不要,显示用的。

网友B:
通过定时器实现软串口与PC通讯,完成程序下载,二极管没有反,串口是待机高电平,通讯低电平,TX输出低电平二极管导通,RX低电平可以收到数据,当TX高电平时,二极管截止,防止烧录器给芯片串电

网友C:
没有硬件串口可以用软件串口模拟

网友D:
二极管没有反,防止PL2303的TX给单片机供电,所以要这个方向。PL2303的Tx输出低电平时,二极管导通,单片机端也是低电平(一个二极管压降),当Tx高电平,二极管截止,10K和指示灯导通,单片机获得高电平,比VCC低
STC15W10X不了解,得看手册说明,上图是它的电路图的话,那P3.1和P3.0就能下载程序

网友E:
1,虽然STC15W10X没有向用户提供硬件串口,但P3.0/3.1依然是STC下载程序的端口。
2,二极管没有接反。P3.0平时由10K电阻上拉为高电平,传输时通过二极管吸收电流P3.0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