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两个TX 和一个RX,如何相连,能正常通信,互不影响。

楼主(2023-10-17):
电脑和手机同时控制单片机。电脑和蓝牙不同时发送。单片机只接收不发送,多主单从模式。
USB转TTL的TX和蓝牙模块的TX,都连到单片机的RX。不能正常通信,单独控制可以。是不是两个TX的电平状态造成的。USB转TTL和单片机都是5V,蓝牙模块3.3V。从硬件电路上如何解决

网友A:
这,是RS485吧

网友B:
两个TTL电平的状态需要经过74门芯片控制,否则会短路冲突。

网友C:
TX1  --|<|-- RX
TX2  --|<|-- RX
加个二极管就行,如果是推挽输出的串口,串个几百欧的电阻保险一些
另外,如果RX没有内部上拉,外部添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D:
我试过几个串口线直接接在一起是没问题的,为了检测两个电路之间通讯是否正常,直接把另一套的导线拧在一起。电平关系没仔细看,不记得是否存在3、5V的差异。
如果不能同时用,我觉得加缓冲器应该可以解决。
单片机串口比较紧张吗?如果有多余的可以连接两个RX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几个串口线直接接在一起是没问题的,为了检测两个电路之间通讯是否正常,直接把另一套的导线拧在一起 ...

两个RX并联没问题,但是TX是输出,两个并联就短路了。

网友F:
两个TX可以单独用一个4148驱动,TX发送时,低电平,二极管负极接TX,正极并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两个RX并联没问题,但是TX是输出,两个并联就短路了。

输出不能并联,加一片74HC08或其他型号片选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两个TX可以单独用一个4148驱动,TX发送时,低电平,二极管负极接TX,正极并联

能不能用一个或门,两个脚有一个是高电平,就输出高电平

网友H:
在分开之后加两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用一个或门,两个脚有一个是高电平,就输出高电平

那肯定不行了,TX空闲时是高电平,发送数据时拉低
用或门,那就是一直高电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两个RX并联没问题,但是TX是输出,两个并联就短路了。

当时为了测试,犯懒,直接连接了,不过我的电路板中信号线有串联电阻,此外同时发送的几率不大,所以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正式设计确实需要注意短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