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新手 PCB 线对不齐焊盘

楼主(2023-10-17):
大佬们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弄啊

网友A:
是不是不在一个网络号?

网友B:
没看明白要干什么,连线的话直接点不就行了

网友C:
在Design-Options菜单里设置下就行,你的意思是线对不齐焊盘

网友D:
不需要对齐焊盘,只要在同一网络走线自己会调整角度连接

网友E:
在原理图排针上改名字才呢连接,而且连接是自动的,不是硬画上去的

网友F:
这是要干什么?没看明白。

网友G:
EDA新手就不要用这个了,搞点正经玩意,工作需要就学个AD啥的,个人爱好者就学学kicad,不要用这些没有出息的软件

网友H:
点没连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