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OLED12832大字符阿拉伯数字字库

楼主:
打算D一个转速测量仪,用oled12832显示,网上没找到大字体,写了一个。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z17X32[]=
{
  0x00,0xe0,0xf8,0xfc,0x3e,0x1f,0x0f,0x0f,  0x0f,0x0f,0x1f,0x3e,0xfc,0xf8,0xe0,0x00,  0x00,//0 //17列32行           //17
  0xfe,0xff,0xff,0x01,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1,0xff,0xff,0xfe,  0x00,                                           //34
  0x7f,0xff,0xff,0x8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80,0xff,0xff,0x7f,  0x00,                                           //51
  0x00,0x07,0x1f,0x3f,0x7c,0xf8,0xf0,0xf0,  0xf0,0xf0,0xf8,0x7c,0x3f,0x1f,0x07,0x00,  0x00,                                           //68

  0x00,0x00,0x00,0x00,0x80,0xc0,0xe0,0xf0,  0xf8,0xfe,0xf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1
  0x00,0x00,0x00,0x0f,0x07,0x03,0x01,0x01,  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

  0xc0,0xf0,0xfc,0x7c,0x3e,0x1f,0x0f,0x0f,  0x0f,0x0f,0x0f,0x1f,0x1e,0x7e,0xfc,0xf0,  0xc0,//2
  0x01,0x03,0x03,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80,0xc0,0xf0,0xff,0x7f,  0x0f,
  0x00,0x00,0x00,0x00,0x80,0xc0,0xe0,0xf0,  0x78,0x3e,0x1f,0x0f,0x07,0x03,0x00,0x00,  0x00,
  0xe0,0xf8,0xfe,0xff,0xf7,0xf3,0xf1,0xf0,  0xf0,0xf0,0xf0,0xf0,0xf0,0xf0,0xf0,0xf0,  0xf0,

  0xc0,0xf0,0xfc,0x7e,0x1e,0x1f,0x0f,0x0f,  0x0f,0x0f,0x1e,0x3e,0xfc,0xf8,0xe0,0x00,  0x00,//3
  0x00,0x01,0x01,0x00,0x00,0x00,0xe0,0xe0,  0xe0,0xf0,0xf0,0xf8,0xbf,0x9f,0x07,0x00,  0x00,
  0x80,0xc0,0xc0,0x00,0x00,0x00,0x01,0x01,  0x01,0x01,0x01,0x03,0x0f,0xff,0xfe,0xf8,  0x00,
  0x03,0x0f,0x3f,0x7f,0x78,0xf8,0xf0,0xf0,  0xf0,0xf0,0xf8,0x78,0x3e,0x1f,0x0f,0x03,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  0xe0,0xf8,0x7e,0xff,0xff,0xff,0x00,0x00,  0x00,//4
  0x00,0x00,0x80,0xc0,0xf0,0xfc,0x7f,0x1f,  0x07,0x01,0x00,0xff,0xff,0xff,0x00,0x00,  0x00,
  0xf0,0xfe,0xff,0xff,0xf3,0xf1,0xf0,0xf0,  0xf0,0xf0,0xf0,0xff,0xff,0xff,0xf0,0xf0,  0xf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  0x00,

  0x00,0x00,0xf8,0xff,0xff,0x0f,0x0f,0x0f,  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  0x00,//5
  0xe0,0xff,0xff,0xff,0x78,0x38,0x3c,0x3c,  0x3c,0x3c,0x7c,0x78,0xf0,0xe0,0xc0,0x00,  0x00,
  0x80,0x81,0x8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1,0xff,0xff,0xff,  0x00,
  0x03,0x0f,0x3f,0x7e,0x78,0xf0,0xf0,0xf0,  0xf0,0xf0,0x78,0x78,0x3e,0x1f,0x07,0x01,  0x00,

  0x00,0xc0,0xf0,0xf8,0x7c,0x1e,0x1e,0x0f,  0x0f,0x0f,0x0f,0x0f,0x1e,0x7e,0xfc,0xf8,  0xe0,//6
  0xfc,0xff,0xff,0xc3,0xe0,0xf0,0x70,0x78,  0x78,0x78,0x78,0xf8,0xf0,0xe0,0xc0,0x80,  0x00,
  0x7f,0xff,0xff,0x03,0x01,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ff,0xff,  0xfe,
  0x00,0x07,0x0f,0x3f,0x7c,0x78,0xf0,0xf0,  0xf0,0xf0,0xf0,0xf8,0x7c,0x3e,0x1f,0x0f,  0x01,

  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  0x0f,0x0f,0x0f,0x0f,0xcf,0xef,0x7f,0x1f,  0x0f,//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e0,0xf8,0xfe,0x1f,0x07,0x01,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f8,0xff,  0x3f,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f8,0xff,0xff,0x0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e0,0xf8,0xfc,0x3e,0x1f,0x0f,0x0f,  0x0f,0x0f,0x1f,0x3e,0xfc,0xf8,0xe0,0x00,  0x00,//8
  0x00,0x07,0x8f,0xdf,0xfc,0xf8,0xf0,0xf0,  0xf0,0xf0,0xf8,0xfc,0xdf,0x8f,0x07,0x00,  0x00,
  0xfc,0xff,0xff,0x07,0x01,0x01,0x00,0x00,  0x00,0x00,0x01,0x01,0x07,0xff,0xff,0xf8,  0x00,
  0x03,0x0f,0x3f,0x3e,0x78,0xf8,0xf0,0xf0,  0xf0,0xf0,0xf8,0x78,0x3e,0x3f,0x0f,0x03,  0x00,

  0xc0,0xf0,0xf8,0xfc,0x3e,0x1f,0x0f,0x0f,  0x0f,0x0f,0x1e,0x1e,0x7c,0xf8,0xe0,0x00,  0x00,//9
  0x7f,0xff,0xff,0xc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80,0xc0,0xff,0xff,0xff,  0x00,
  0x00,0x01,0x07,0x0f,0x0f,0x1f,0x1e,0x1e,  0x1e,0x0e,0x0f,0x07,0xc3,0xff,0xff,0x3f,  0x00,
  0x07,0x1f,0x3f,0x7c,0xf8,0xf0,0xf0,0xf0,  0xf0,0xf8,0x78,0x3c,0x1f,0x0f,0x03,0x00,  0x00,

};

void dis_z17x32 (unsigned char x, y, k)
{
        unsigned char m=0;
        unsigned int adder=68*k;
        OLED_Set_Pos(x , y);
        for(m = 0;m < 17;m++)                //字模17列32行
        {
                OLED_WrDat(z17X32[adder]);
                adder += 1;
        }
        OLED_Set_Pos(x,y + 1);
        for(m = 0;m < 17;m++)                //字模17列32行
        {
                OLED_WrDat(z17X32[adder]);
                adder += 1;
        }
        OLED_Set_Pos(x,y + 2);
        for(m = 0;m < 17;m++)                //字模17列32行
        {
                OLED_WrDat(z17X32[adder]);
                adder += 1;
        }
        OLED_Set_Pos(x,y + 3);
        for(m = 0;m < 17;m++)                //字模17列32行
        {
                OLED_WrDat(z17X32[adder]);
                adder += 1;
        }
}

网友A(2023-10-18):
128X32每屏可显示8列共8个16×32点阵的汉字,用17×32点阵,每屏少1字

网友B:
可以用软件转的,字体就自由选择了

网友C:
在取模软件上看到做满32点高的字体,横向17点是比较美观好看的,再说用的时候每个数字间再留几个点间隔才美观,转速测量如果用满6位数字,最大可以测量到每分钟九十九万转了,没有这么快的电机

网友D:
六六六,取字模这个软件我咋老觉得不好用

网友E:
666,学习了,之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