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3.3V,7MHz的方波转换为+-1.5V左右的方波?

楼主:
我查资料发现:
可以用两个大容量的电解电容串联(负极接负极),电容串联可以实现将波形转移到以零为中心,上下对称(利用电容最基础的电荷吸引效应,当一个极板充满正电荷时,则负电荷会在对面的极板上积累)。

网友A(2023-10-18):
理论上串一个合适的电容就可以,三极管放大电路输出级取交流信号就是这样。而且后续电路能保证负信号工作才行,否则也没用。方波没有实测过。电路有电容,波形可能有失真。

网友B:
分个压、整个形,或者直接上个放大器,调整合适放大系数。

网友C:
用运放接成一个电压跟随器,将3.3V电压1/2分压后经电压跟随器输出作为参考地电平试一试。这样可以在A端得到约1.65V脉冲,原地端得到-1.65V脉冲

网友D:
运放做个减法器,减掉  1.65V,比例按 1.1 : 1 就是 ±1.5 了

网友E:
用减法器可以实现,也可以用比较器来实现

网友F:
若不介意訊號倒相的話...

网友G:
RC就可以了,1uF+50欧姆

网友H:
俩电容串联,输入连电容两端,输出从中间取,就是1/2波形了

网友I:
上面的方案都不行,对于7M信号,不是普通电路可以无损转换的,所以不要想比较便宜的方案

网友J:
腾图输出就行了,一个NPN和一个PNP三极管组成的。正负供电,有一个0地。你参照开关电源的MOS驱电路,很多这样的应用。要降压也很简单,输出串两个电阻对其进行分压。

网友K:
以上方案基本不行,不信你试一下就知道
用电容更不用说了,7MHZ的方波,经过电容之后,不是三角波就是正弦波,不可能是方波给你了
电容太大容易变形,电容太信号衰减太多
只能用高速运放,个人玩玩就不算成本,也就是几块钱的事
如果是产品,几块钱的芯片,那就是高成本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以上方案基本不行,不信你试一下就知道
用电容更不用说了,7MHZ的方波,经过电容之后,不是三角波就是正弦波, ...

没问题的,20MHz内我经常用此法,只要驱动力够,C值合适,RC值大于方波周期的10倍以上。

网友L:
你要搞清楚方波驱动什么,负载电流多大?

网友M:
不谈负载只谈放大器就是耍流氓

网友N:
8楼的最简单,并且可以实现,但是有个较短的充能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