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控制开关灯电路问题

楼主(2023-10-18):
原电路U1单片机输出低电平开灯,高电平关灯。在原电路不改变的情况下,想再加一个单片机U2,输出高电平开灯,低电平关灯。分别控制相互不受影响。U1开灯,U2关灯,U1关灯,U2开灯。U1和U2的供电电压不一样。电路该如何设计

网友A:
电压不同容易解决,但是两个MCU没有通信的话,功能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B:
用U1另外一个脚去检测U2控制脚的电平变化
当出现变化时,检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检测到高电平就让U1的控制脚输出低电平,反之亦然
没有出现电平跳变,则由U1程序控制高低电平输出
感觉说得有点乱,你找个仿真软件试试就行了
电压不是问题,5V单片机可以检测到3.3V的高电平的

网友C:
在原电路不改变的情况下,很难!

网友C:
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做一个遥控开关,多控的,更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U1另外一个脚去检测U2控制脚的电平变化
当出现变化时,检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检测到高电平就让U1的控 ...

写一个异或门逻辑,妙啊

网友E:
都用上单片机了,改下其中一个的输出逻辑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都用上单片机了,改下其中一个的输出逻辑不行吗?

“原电路不改变”,可能连代码都改不了,不然就不会多此一举,用上双MCU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原电路不改变”,可能连代码都改不了,不然就不会多此一举,用上双MCU了。

是增加了一片单片机,但是增加的这片单片机就改写不了程序吗?

网友F:
在原电路不改变,就很那实现了

网友G:
增加一个电路。

网友H:
不可以。U2驱动的那个管子永远是导通无法关断。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写一个异或门逻辑,妙啊

楼主要求分别控制同一个灯相互不受影响在逻辑上就说不通。异或逻辑只能解决问题的一半,双边都取反还是关不掉。

网友C:
这个电路再改一下,就能解决楼主的问题了:
要灯亮,就2管不通,要灯灭就2管通。
亮和灭的需求,通过U1的输出结合实际来决定。
就是耗电大、加的器件多,如果在实物上操作,量小还行,量大会吐血。。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不可以。U2驱动的那个管子永远是导通无法关断。

只要让LED的负极电压抬高到5V左右,LED就能不亮了。管子通不通无所谓。就是电流大。

网友J:
再添加一个 BJT 反相电路,将另一个 LED 的控制信号反相,这样当第一个 LED 亮起时,第二个 LED 就会因为控制信号反相而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