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只用一个P30引脚RX,可以下载程序吗

楼主(2023-10-18):
STC 单片机只用一个P30引脚 RX ,可以 下载程序吗

网友A:
不行,有协议要接收发送

网友B:
不能,因为下载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应答的。

网友C:
问题少年!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何必问呢!

网友D:
自己写下载代码可以,不进行握手验证,用自己的协议,不要用下载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少年!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何必问呢!

试了不行,我想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E:
感觉不太可行

网友F:
不行,下载不是需要 电源,地,RX,TX 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试了不行,我想知道什么原因

不觉得自己的想法太奇葩了吗?单片机下载是规定好协议的,你不按人家的套路来,反而问人家为什么不行,就好比手机通话,你就是不去按接听,却问人家,为什么手机不接听不能通话的,我想知道原因

网友H:
你DIY自定义下载程序的话可以,用STC-ISP的话不可以。

网友I:
不,不能仅使用 RX 引脚进行串行通信,这需要数据传输和接收来建立连接。

网友J:
可以用UART 半双工实现一根线烧录  在芯片RX TX 加电阻到一条线上。如RX 接100ohm, TX 接1K电阻。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可以用UART 半双工实现一根线烧录  在芯片RX TX 加电阻到一条线上。如RX 接100ohm, TX 接1K电阻。

不可以!如果RT合并,协议要变,原有的软件不可能再用了

网友L:
你自己写一个bootload就行,前提是芯片支持自主bootload,STC常规型号都是不支持的

网友M:
可以。定制一下刷写程序和单片机,无需握手应答直接干就可以。

网友N:
引用 网友G:
不觉得自己的想法太奇葩了吗?单片机下载是规定好协议的,你不按人家的套路来,反而问人家为什么不行,就 ...

楼主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而不是只按照课本照本宣科,如果你不知道,尽可以不回答,但请不要磨灭一个渴望知识少年的进取心。

网友G:
引用 网友N:
楼主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而不是只按照课本照本宣科,如果你不知道,尽可以不回答,但请不要磨灭一个渴望知 ...

约定好的偏偏不按约定的来,又来问为什么,这不%吗?就好比手机通话,你就是不去按接听,却问人家,为什么手机不接听不能通话的?为什么用AT单片机的下载器下载不了STC的单片机程序?本来大家都说普通话就好沟通了,但我偏要说方言你又为什么听不懂?我想知道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N:
楼主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而不是只按照课本照本宣科,如果你不知道,尽可以不回答,但请不要磨灭一个渴望知 ...

曾经,有人不按电源芯片厂家的推荐电路,非得把高频滤波电容舍弃不用,工作状态、电压不正常还来问为什么,这种不是想学习,而是钻牛角尖来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楼主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而不是只按照课本照本宣科,如果你不知道,尽可以不回答,但请不要磨灭一个渴望知 ...

您不看看楼主五百多提问是些啥问题,连三级管放大倍数越大越容易进入饱和区的问题也来问,

啥叫越容易?电压还是电流?还是臆想?这五百多提问发帖得花多少时间?这不是渴望知识,

这是在刷存在感,过几年楼主还是在问为什么三极管要基极,发射极和集电极不就够了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您不看看楼主五百多提问是些啥问题,连三级管放大倍数越大越容易进入饱和区的问题也来问,

啥叫越容易 ...

只怕是为了刷积分吧

网友Q:
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