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832A的典型应用图,我看不懂哪位能不能讲一下工作工程,谢谢。

楼主:
CS引脚检测电流,GATE引脚控制Pmos管进行输出

典型应用电路

典型应用电路

参考资料

网友A(2023-10-19):
上电,311V直流经两个电阻给芯片供电,同时,副绕组有电压后也会给芯片供电。INV检测副绕组的电压,确认输出的电压。

网友B:
就是一个最基本的flyback反激电路,任何一本讲220V输入开关电源的书一开始就会讲。

网友C:
外置MOS,你的管子是N管吧不是P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