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锂电池升压方案

楼主(2023-10-18):
各位大佬好,请问我想做一个两节18650锂电池升压方案,升到7-9V都可以,电流大于3A,有没有什么较好的方案?

网友A:
做什么功能用呢?音箱吗?

网友B:
tps61088
电池端10a。

网友C:
2节18650串联就8.4V了,还升压干嘛?升压还损耗电量!

网友D:
多少倍率的 ,放电也放不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功能用呢?音箱吗?

20kg的舵机,我看4.8V供电堵转电流有2600mA,7.2V供电,堵转电流有32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倍率的 ,放电也放不出来吧?

2800mA锂电池两节,放电倍率不知道,某一个宝买的,估计2-3C总有把,我不需要长时间使用大电流,就舵机转的那七八秒钟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2节18650串联就8.4V了,还升压干嘛?升压还损耗电量!

我现在是两节并的,并的容量不是大一些么,串的相当于只有一节的电量,而且单片机这些还得降压供电。我升压不需要长时间使用,每天就三四次,每次七八秒钟,所以想升压用

网友E:
两节18650锂电池是串还是并?
如果是串的,本身已有7.4~8.4V了,没必要再升压吧?
如果是串的,升压输出电流要3A?那电池输出电流要6A左右~~分配下来一个电池要3A~~~18650的容量耗不起啊

网友F:
有现成的升降压商品模块可以选用,调整好输出电压后,不管电池电压上升还是下降,输出都可以稳定,这种模块也不贵,一个20多元,体积也小,省得自己费心费力的开发研究。

网友F:
如果你自己有兴趣,可以选用LTC3780芯片进行开发,电路也不复杂,是很稳定的方案。

网友G:
由于  DC-DC 升压电路本身的原理是边缘升压, 非常不适合驱动 【感性大电流负载】。 所以指望 DC-DC 升压带 电机 ,多半是不行的。 可以用开关振荡变压器升压,但太复杂, 还不如串联两个电池方便。

网友H:
两个10C的动力电池串联直接驱动电机更好,10A以下的输出根本没压力,升压损耗太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两节并的,并的容量不是大一些么,串的相当于只有一节的电量,而且单片机这些还得降压供电。我升 ...

1.两节电池不论并联和串联,总储能容量并没发生变化。
2.单片机供电电流很小,现在的降压芯片效率可以做到90多效率,还很便宜;而升压就不同了,效率也就80多,并且你还是大电流应用,价格也较降压贵好几倍甚至上十倍。
个人认为你这应用场景,对于同容量电池来讲,不论电池工作时间还是成本上讲,串联方案优于并联方案

网友J:
这个电流太大了,电池得是动力电池才行,不建议这样搞

网友K:
这个方案要求,肯定是电池直供更有效。

楼主:
谢谢各位,最后选择了两节电池串联作为舵机驱动电源,一节电池加稳压作为单片机、屏幕、NFC等的供电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两节并的,并的容量不是大一些么,串的相当于只有一节的电量,而且单片机这些还得降压供电。我升 ...

容量跟你串联并联什么的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不会变的
串联使用:可以直接串联用,但得加一个均衡电路,如果电池带了保护板,可以不用,充电得用7.4V的充电
并联使用:充电电路可以简单一点,也不用均衡电路,升压IC可以用TPS61088,一片三块钱左右
别信那LTC3780,这玩意贵得很,凌特的东西问题莫名贵,电路还不好设计

网友M:
尝试使用DC-DC升压转换器进行9V输出,输出电流可以设置。

网友N:
如果能2节串联 可以使用 那才是最稳妥的;效率最高; 如果升压  损耗大,而且想要输出电流越大,电路就越复杂

网友O:
xl6001e1,这颗ic可以试试,输出两a,不过要自己要搭boost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