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3116做的200W功放 附单片机程序和PCB文件

楼主(2023-10-18):
闲来无事,做了一块200*2.1声道功放板
贡献出来学习
PADS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15.h"                //主控芯片的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需要使用nop()函数故而包含该头文件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2c.h"
#include  "sc2314.h"
#include  "key.h"
#include  "tm1618.h"
//#include "iap.h"

//寄存器引用及申明
/************************常用数据类型定义*************************/
#define u8  uint8_t
#define u16 uint16_t
#define u32 u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unsigned char idata sound_dats;   //音量常数
unsigned char idata sound_ch;     //通道常数
unsigned char idata sub_dats;     //低音常数
unsigned char idata tre_dats;     //高音常数
unsigned char idata test_data;

/****************************************************************************/
#define SetdatAdd   0x0002  //设置参数存储初始地址
#define voladd    0x00      //音量存储地址
#define chadd     0x01      //通道存储地址
#define subadd    0x03      //低音存储地址
#define treadd    0x04      //低音存储地址
#define test      0x05 //测试存储地址

#define FOSC 11059200UL     //系统外部时钟频率(无符号长整型)
#define BAUD 9600           //欲配置的串口通信波特率值
/************************端口/引脚定义区域************************/

sbit MUTE=P1^2;                                                        //
sbit STBY=P1^3;                                                  //
sbit BLUE=P3^6;                                                        //

//----------------------------------------------------------------

/************************用户自定义数据区域***********************/

bit IR_KEY=0;                                                                //遥控按键按下标志
bit IR_Flag=0;                                                        //红外数据接收完成标志位
u8 IR_time=0;                                                          //下降沿之间的时间计数值
u8 IR_code[4];                                                        //用户码+用户码+数据码+数据反码
u8 IR_data[33];                                                        //引导码+32个位数据各自占用的时间
//unsigned char IR_Key        = 0x0;        //IR待处理键值
/**************************函数声明区域***************************/
void delay(u16 Count);                        //延时函数声明
void Time0_init(void);                        //定时计数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Int0_init(void);                                //外部中断0初始化函数
void IR_decode(void);                                //红外解码函数(用于得到键值)
void IR_control(void);                        //红外控制函数(用户控制LED灯)
void IR_deal(void);                                                //红外解码
void Key_deal(unsigned char dat);
void Key_scanf(void);
void UART_init(void);                                //串口初始化函数声明
void SendData(u8 dat);                        //串口发送单字节数据函数声明
void SendString(u8 *s);                        //串口发送字符串函数声明

/****************************************************************/
//定时计数器0初始化函数Time0_init(),无形参,无返回值
/****************************************************************/
void IO_init(void)        //
{
//        P1M0 = 0x0c;     //STC15W204S IO配置
//        P1M1 = 0x30;
//        P5M0 = 0x00;
//        P5M1 = 0x30;
//        P3M0 = 0x40;
//        P3M1 = 0x00;

//      //STC15W408AS IO配置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c; P1M1 = 0x1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40; P3M1 = 0x04;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

/****************************************************************/
//定时计数器0初始化函数Time0_init(),无形参,无返回值
/****************************************************************/
void Time0_init(void)        //278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T0工作在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TMOD |= 0x02;        //T0工作在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TL0 = 0x00;                //定时初值为0,则T0定时时间达到最大(约0.278ms)
        TH0 = 0x00;                //定时初值为0,则T0定时时间达到最大(约0.278ms)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1;                                //使能T0的溢出中断
        TR0=1;                                //开启T0运行控制位,允许T0开始计数
        //定时时间计算:t=256*12/11.0592=277.77us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函数Int0_init(),无形参,无返回值
/****************************************************************/
void Int0_init(void)
{
        IT0=1;        //配置外部中断0信号触发方式为边沿触发(下降沿有效)
        EX0=1;        //使能INT0中断
        EA=1;                //打开单片机总中断开关EA
}
/****************************************************************/
//红外解码函数IR_decode(),用于得到键值,无形参,无返回值
/****************************************************************/
void IR_decode(void)
{
        u8 i,j,k;
        u8 Timer_Value,IR_Value;

        k=1;                                                                                                    //先让变量k等于1,因为k为0时取出的将会是“引导码的时间间隔”
        for(i=0;i<4;i++)                                                        //外层循环4次为了得到4个数据字节
        {
                for(j=0;j<=7;j++)                                                //内层循环8次为了拼合8个数据位为1个字节
                {
                        Timer_Value=IR_data[k];                //取出相应红外位的“时间间隔”数据
                        if(Timer_Value>7)                                        //若“时间间隔”比7大那肯定是“1码”反之为“0码”
                                IR_Value|=0x80;                                        //通过按位或运算高位填1
                        if(j<7)
                                IR_Value>>=1;
                        k++;
                }
                IR_code[i]=IR_Value;                                //得到红外数据后放回IR_code[]数组
                IR_Value=0;                                                                        //清零IR_Value变量
        }
        IR_KEY=1;                                                                                        //红外按键按下标志位置1
}
/****************************************************************/
//红外控制函数IR_control(),无返回值
/****************************************************************/
void IR_control(void)
{
  wir_1618((IR_code[2])/10,0);
  wir_1618((IR_code[2])%10,1);
  wir_1618((IR_code[3])/10,2);
  wir_1618((IR_code[3])%10,3);
                switch(IR_code[2])
                {
                                case 0x45:               //开关机按键
                           {
          BLUE = ~BLUE;
                                        STBY = ~STBY;
                                        MUTE = ~MUTE;
                                        if(STBY ==1)     //开机
                                                {
                                                        sound_ch=RdFROM(chadd);
                                                        Delay_50us(4);
                                                        crl_dsp();
                                                        ch(sound_ch);
                                                        if(sound_ch==0){WrToROM(chadd,0);AUX1();}
                                                        if(sound_ch==1){WrToROM(chadd,1);DVD();}
                                                        if(sound_ch==2){WrToROM(chadd,2);}
                                                        if(sound_ch==3){WrToROM(chadd,3);}
                                                }
                                 };break;
//*************************************

                         case 0x46:              //声道切换
          {
                                 if(STBY==1)
                                         {
                                                sound_ch=RdFROM(chadd);
            Delay_50us(2);
                                                 crl_dsp();
                                                if(sound_ch>=3)//4)
                                                         {
                                                         sound_ch=0;
                                                         }
                                                else
                                                         sound_ch++;
                                                ch(sound_ch);
                                                if(sound_ch==0){WrToROM(chadd,0);AUX1();}
                                                if(sound_ch==1){WrToROM(chadd,1);DVD();}
                                                if(sound_ch==2){WrToROM(chadd,2);}
                                                if(sound_ch==3){WrToROM(chadd,3);}
                                         }
                                        };
                                        break;
//***************************
                        case 0x15://09************************VOL -
          {
                                 if(STBY==1)
                                         {
                                                sound_dats=RdFROM(voladd);
                                                if(sound_dats>0)
                                                 {
//                                                         BLUE = ~BLUE;
                                                         sound_dats--;
                                                        write_add(0x88,sound_dats);
//                                                vol_dsp();
                                                  dis_str(3,(30-sound_dats)/10);
                                                  dis_str(4,(30-sound_dats)%10);
                                                         WrToROM(voladd,sound_dats);
                                                         }
                                                 if(sound_dats==0)
                                                {
                                                        BLUE = 1;
                                                        sound_dats++;
                                                }
                                  }
                                        };break;
//************************************
                        case 0x07:            //09************************VOL +
          {
                                 if(STBY==1)
                                         {
                                        sound_dats=RdFROM(voladd);
                                        if(sound_dats<30)
                                                {
                                                        sound_dats++;
                                                        write_add(0x88,sound_dats);
                                                        WrToROM(voladd,sound_dats);
                                                        }
                                        if(sound_dats==30)
                                                        {
                                                                BLUE = 1;
                                                    sound_dats--;
                                                        }
                                                }

                                        };break;

//************************************
                        case 0x16:     //静音
          {
                                 if(STBY==1)
                                         {
                                                MUTE = ~MUTE;
                                                BLUE = ~BLUE;
                                         }
                                        };break;
//***********************************************************
                case 0x40:          //***********高音+
                                 {
                                if(STBY==1)
                                         {
                                        tre_dats=RdFROM(treadd);
                                        if(tre_dats<10)
                                                {
                                                        tre_dats++;
                                                        tre(tre_dats);
                                                        WrToROM(treadd,tre_dats);
                                                        }
                                        if(tre_dats==10)
                                                        {
                                                 tre_dats--;
                                                        }
                                                }

                                 break;
                                 }
//***********************************************************
                case 0x44:          //***********高音-
                                 {
                                if(STBY==1)
                                         {
                                        tre_dats=RdFROM(treadd);
                                        if(tre_dats>0)
                                                {
                                                        tre_dats--;
                                                        tre(tre_dats);
                                                        WrToROM(treadd,tre_dats);
                                                        }
                                        if(tre_dats==0)
                                                        {
                                                 tre_dats++;
                                                        }
                                                }

                                 break;
                                 }
//***********************************************************
                case 0x0d:          //***********低音+
                                 {
                                if(STBY==1)
                                         {
                                        sub_dats=RdFROM(subadd);
                                        if(sub_dats<10)
                                                {
                                                        sub_dats++;
                                                        bass(sub_dats);
                                                        WrToROM(subadd,tre_dats);
                                                        }
                                        if(sub_dats==0)
                                                        {
                                                 sub_dats++;
                                                        }
                                                }

                                 break;
                                 }
//***********************************************************
                case 0x19:          //***********低音-
                                 {
                                if(STBY==1)
                                         {
                                        sub_dats=RdFROM(subadd);
                                        if(sub_dats>0)
                                                {
                                                        sub_dats--;
                                                        bass(sub_dats);
                                                        WrToROM(subadd,tre_dats);
                                                        }
                                        if(sub_dats==0)
                                                        {
                                                 sub_dats++;
                                                        }
                                                }

                                 break;
                                 }
//*************************************
                        case 0x43:     //关蓝灯
          {

                                                BLUE = 0;
                                                crl_dsp();
                                                break;
                                  }
//*************************************
                        case 0x0c:     //关蓝灯
          {

            DVD();
                                                break;
                                  }
//*************************************
                        case 0x09:     //2314初始化
          {
                 sc2314_init();
                                         BLUE =1;
                                         WrToROM(test,0x01);
                                         Delay_ms(100);
                                         test_data=RdFROM(test);
                                         BLUE = ~BLUE;
                                         Delay_ms(100);
                                         if(test_data==1)
                                                {
                                                        BLUE = ~BLUE;
                                                        Delay_ms(100);
                                                        BLUE = ~BLUE;
                                                }
                                                else
                                                        MUTE = 0;
                                   break;
                                  }
                        default: break;

        }

        IR_KEY=0;//遥控处理完成,清零该标志位
}

/****************************************************************/
//红外调用函数
//***************************************************
void IR_deal()
{
        u8 x,y,z;                                   //变量x控制循环
                                                                           //变量y用于存放红外码高位,变量z用于存放红外码低位
        if(IR_Flag)        //红外数据接收完成标志位
                {
                        IR_decode();         //遥控数据解码
                        IR_Flag=0;
                }
                if(IR_KEY)                         //遥控按键按下标志
                {
                                IR_control();
                                SendString("|****遥控码值****:");
                                for(x=0;x<4;x++)                                                //输出红外的4个字节码
                                {
                                        if(IR_code[x]/16<0x10)                //若数据高8位为数字则转换为对应ASCII码打印出来
                                                y=IR_code[x]/16+0x30;
                                        if(IR_code[x]/16>0x09)                //若数据高8位为字母则转换为对应ASCII码打印出来
                                                y=IR_code[x]/16+0x37;
                                        if(IR_code[x]%16<0x10)                //若数据低8位为数字则转换为对应ASCII码打印出来
                                                z=IR_code[x]%16+0x30;
                                        if(IR_code[x]%16>0x09)                //若数据低8位为字母则转换为对应ASCII码打印出来
                                                z=IR_code[x]%16+0x37;
                                        SendData(' ');                                                //打印空格为了优化显示
                                        SendData('0');                                                //打印'0'字符
                                        SendData('x');                                                //打印'x'字符
                                        SendData(y);                                                        //打印数据高8位
                                        SendData(z);                                                        //打印数据低8位
                                        SendData(' ');                                                //打印空格为了优化显示
                                }
                                SendString("\r\n");                                        //打印回车换行
                                SendString("|***************************************************|\r\n");
                                IR_KEY=0;//清除红外按键按下标志位
           }
}
/****************************************************************/
//串口初始化函数UART_init(),无形参,无返回值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0x50;                                                                                //10位数据异步通信模式,允许接收
        T2L=(65536-(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65536-(FOSC/4/BAUD))>>8;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AUXR|=0x14;                                //T2为1T模式,并启动定时器2
  AUXR|=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A=1;                                                                                                    //使能单片机总中断开关EA
}
/****************************************************************/
//串口发送单字节数据SendData(),有形参dat用于接收欲发送的单字节数据,
//无返回值
/****************************************************************/
void SendData(u8 dat)
{
        SBUF=dat;                        //发送数据到发送缓冲区内
        while(TI==0);        //等待串口数据发送完毕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TI
}
/****************************************************************/
//串口发送字符串函数SendString(),有形参*s属于指针变量,用于指向要
//发送的字符串首字节,通过指针的自增,逐一取出字符依次发送直至字符串
//结束标志'\0',无返回值
/****************************************************************/
void SendString(u8 *s)
{
        while(*s!='\0')
        {
                SendData(*s);        //调用SendData()函数依次发送单字节数据
                s++;                                        //指针自增,便于发送下一个数据
        }
}
/****************************************************************/

/***************************主函数区域****************************/

void main(void)
{
        Delay_50us(10);
        IO_init();
        Time0_init();                //定时计数器0初始化函数
        Int0_init();                //外部中断0初始化函数
        WrToROM(voladd,20);
  Delay_ms(1);
        WrToROM(chadd,0);
        Delay_ms(1);
        WrToROM(subadd,5);
        Delay_ms(1);
        WrToROM(treadd,5);
        Delay_ms(1);
        sc2314_init();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Delay_ms(1);
        SendString("|******串口准备完毕******|\r\n");
  BLUE=1;
        MUTE=1;
        STBY=0;
        while(1)
        {
//                if(ON_flag==0)BLUE =0;
                IR_deal();
                if(IR_KEY==0)
                {
                Key_scanf();                //按键扫描
                key_process();

//    IR_KEY==0;

                }
        }
}

/****************************************************************/
//外部中断0中断服务函数INT0_ISR(),无形参,无返回值
/****************************************************************/
void INT0_ISR() interrupt 0
{
        static u8 IR_bit;                                                  //变量IR_bit用于指示红外数据的位数
        static bit Start_Flag;                                //位变量Start_Flag用于指示是否开始处理
        if(Start_Flag)
        {
                if(IR_time<70&&IR_time>32)        //判断引导码(9ms+4.5ms)
                //IR_time大约要溢出32次(9ms/0.278ms)到70次(可以大于(9+4.5)/0.278)
                        IR_bit=0;                                                                        //清除位数变量,确保当前IR_bit为0,表示引导码
                IR_data[IR_bit]=IR_time;                //存储相应位时间宽度
                IR_time=0;                                                                        //清零时间宽度计数值
                IR_bit++;                                                                                //位数变量自增
                if(IR_bit==33)                                                        //如果达到了33位(引导码+32个数据位)
                {
                        IR_Flag=1;                                                                //红外数据接收完成标志位置1
                        IR_bit=0;                                                                        //位数变量清零
                }
        }
        else                                                                                                    //外部中断0检测到下降沿,即将开始引导码
        {
                IR_time=0;                                                                        //清零时间计数值
                Start_Flag=1;                                                                //红外数据产生第一次下降沿,意味着数据即将开始
        }
}
/****************************************************************/
//定时计数器0中断服务函数TIMER0_ISR(),无形参,无返回值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IR_time++;

}

单片机程序和PCB文件下载:

网友A:
TPA3116这个片子已经有点落伍了;
现在比较好的是TPA3251和TPA3255,价格不贵,容易制作,音质好;
搭配蓝牙5.3和32bit/384kHz解码芯片,效果感人;
当然不能忘记了助教--单片机

楼主:
TA3116以前还是用得比较多效率高,功率大

网友B:
不错的功放,学习了

网友C:
PCB需要用pads这个软件才能打开

网友D(2023-11-26):
现在很多自带i2c接囗的功放芯片不需要用pt2314

网友E(2023-12-29):
这个代码又是红外又是串口又是LED点阵的,就是没看到关键的用I2C控制TPA3116的代码。

网友F(2024-03-30):
老兄,没见到原理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