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错误3.1.c(13):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3-10-18):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Options[]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00};
unsigned char num[2]; // Define an array for display
unsigned char minutes = 99;
unsigned char seconds = 0; // Initialize seconds to 0
#define START_BUTTON_STATE 0x20  // P3^5
#define STOP_BUTTON_STATE 0x40   // P3^6
#define RESET_BUTTON_STATE 0x80  // P3^7
bit startButton = START_BUTTON_STATE;
bit stopButton = STOP_BUTTON_STATE;
bit resetButton = RESET_BUTTON_STATE;
bit buzzer = P1^4;
sbit w1 = P1^0;
sbit w2 = P1^1;
unsigned char menu = 0;
bit flag = 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 i < z; i++) {
        for (j = 0; j < 621; j++) {
        }
    }
}

void Timer0Init() {
    TMOD = 0x01;  // Use Timer 0 in mode 1
    TH0 = 0xFC;   // Initialize timer values for a 50ms delay
    TL0 = 0x67;
    ET0 = 1;      // Enable Timer 0 interrupt
    TR0 = 0;      // Start Timer 0
    EA = 1;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void display() {
    num[0] = seconds % 10;
    num[1] = seconds / 10;

    if (menu == 1) {
        if (flag == 0) {
            num[0] = 10;
            num[1] = 10;
        }
    }

    w1 = 1;
    w2 = 0;
    P2 = digitOptions[num[0]];
    delay(1);
    w1 = w2 = 1;
    w1 = 0;
    w2 = 1;
    P2 = digitOptions[num[1]];
    delay(1);
    w1 = w2 = 1;
}

void key() {
    if (startButton == 0) {
        while (startButton == 0);
        menu++;
        if (menu == 1) {
            TR0 = 1;
        }
        if (menu == 2) {
            TR0 = 0;
            menu = 0;
        }
    }

    if (menu == 1) {
        if (stopButton == 0) {
            while (stopButton == 0);
            seconds++;
            if (seconds > 99) seconds = 99;
        }

        if (resetButton == 0) {
            while (resetButton == 0);
            seconds--;
            if (seconds < 0) seconds = 0;
        }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 (1) {
        key();
        display();
        if (menu == 0) {
            if (stopButton == 0) {
                while (stopButton == 0);
                if (seconds > 0) {
                    TR0 = 1;
                }
            }
            if (resetButton == 0) {
                while (resetButton == 0);
                TR0 = 0;
                seconds = 0;
            }
        }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67;
    flag++;
    if (flag == 10) {
        flag = 0;
        seconds--;
        if (seconds == 0) {
            TR0 = 0;
        }
    }
}

网友A:
#define START_BUTTON_STATE 0x20       下面又把START_BUTTON_STATE 赋值给了sbit类型???

网友B:
bit buzzer = P1^4;
改为 sbit buzzer =  P1^4;
另外flag定义为bit类型,flag就只能是0或1两个数了,下面的flag++,flag==10都是错的了
所以要bit flag改为unsigned char或int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