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三极管和MOS管哪个开关速度更快呢

楼主(2023-10-19):
请问大家,三极管和MOS管哪个开关速度更快呢

网友A:
这么说吧, 三极管里面有低频管(9013)高频管(9018)之分, mos管里面也有高频, 低频之分.

网友B:
看参数,都有频率参数,只要选合适参数即可.

网友C:
三极管和MOS管的开关速度受多种因素影响,但通常情况下,MOS管(MOSFET)的开关速度更快。这是因为MOS管具有较低的输入电阻和容性,因此可以更快地响应控制信号,实现快速的开关操作。然而,具体的性能取决于器件的型号和设计,所以在具体应用中需要考虑各种因素。

网友D:
一时还真不知道!

网友E:
这个没有必然联系。 三极管,mos各有高低速型号,需要查手册。 同样极间电容的话,三极管理论上因为阻抗小,要略快一点,实际上这点差距远远没有制造工艺的影响大。

网友F:
试过小功率三极管,发现做开关时没有放大时快,bjt进入饱和区后退出来很慢,MOS的GS极等效为电容,电荷可以用驱动的负压强行抽出来,另外就是三极管有个增益带宽积,方波含有大量的频率分量,会显得ft很虚,MOS没标增益带宽积,但见过普通功率MOS用在短波功放上的,还有现在的升降压芯片用的都是MOS,动不动就是上MHz的开关频率,但我认为这样比较没啥意义,碳化硅,氮化镓也是MOS,三极管也有射频管,只能说哪个更适合

网友G:
三极管、场效应管、电子管,都有微波管,这个频率够高不;
总体上,电子管是淘汰的,三极管现在很少有人费大精力去搞了,现在小功率的就是场效应管,大功率的就是IGBT

网友H:
MOS管通常工作于几十KHZ,连MHZ的MOS管子都很难找到,三极管很多可以工作到GHZ,这个好理解吧。

网友I:
双极结型晶体管BJT 可以比 MOSFET 更快。

网友J:
不好说,两种管都是有高低频应用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MOS管通常工作于几十KHZ,连MHZ的MOS管子都很难找到,三极管很多可以工作到GHZ,这个好理解吧。

你说反了,BJT上百MHz特征频率的,用于开关,频率也就几十kHz的水平,你没搞过不要乱说,8楼已经说清楚了。MOSFET没有频率特性,只有栅极电容,只要你能克服这个电容,想要多高的频率就能做到多高的频率。

网友L:
这个看实际应用,我一个三极管9018可以工作到800MHz,我还没用过MOSFET能这么高速的。
MOSFET很合适做开关管,但是速度快则驱动电流很大,几百mA都常见,比如某个MOSFET的Total Charge为50nC,我要求栅极电压0.1us充到10V(常用速度0.04~1us),则G极充放电电流为500mA。

网友M:
你是需要多高的频率呀,两种管子常用的都可以达到M级别的

网友N:
三极管的工作频率高.MOS管只是一下开关器件工件在大电流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