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6781 PWM LED 恒流驱动器 PWM信号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OC6781 PWM 升压型 LED 恒流驱动器,需要用PWM调光,官方文档里也没找到需要什么规格的PWM信号,求教大家

网友A(2023-10-19):
幸好这个芯片规格书还挺容易找到的,不然我还没资格回答你的问题呢
规格书上写着典型值120KHz,建议100-330KHz或者更大,最大500KHz
这个是指芯片工作频率,硬件固定死的,不是可调的
要PWM调光的话,一般这种芯片调光,可以输入PWM到EN脚来调,频率建议20KHz以上
也可以试试500Hz-10KHz,只要感觉灯不闪,主板上的电感不会响就行了

网友B:
这个调光频率太高会产生非线性问题,太低就会产生一些音频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