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关于npn三极管高低电平触发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百度和csdn说的正好相反,哪个是对的

屏幕截图 2023-10-19

屏幕截图 2023-10-19

网友A(2023-10-19):
一直不明白 知道上面的都是些什么人,随便复制一段文字粘贴上去,也不管是什么东西,常常是误导人的
更可笑的是,有些提问题的人,看到字数多,直接就给了个最优回答
真是卧龙对上凤雏了!

网友B:
NPN三极管B高电平,CE导通;
PNP三极管B低电平,CE导通;

网友C:
npn型三级管是高点平触发

网友D:
看到图片了吗,明白电流流向了?看见咋么触发了吧

网友E:
B极比E极电压高,C极到E极导通,导通角看BE电流!流

网友F:
仅仅说了NPN,到底是三极管还是什么没有明确说明,所以百度查的可能和你想要的不一样。
NPN三极管B高电平时,CE导通;如常用的8050,9013,9014,5551等
PNP三极管B低电平时,CE导通;如8550,540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