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331 比较器是反向比例的吗?

楼主(2023-10-19):
    GS331 这个比较器是反向输出,还是正向输出的,有哪位大侠用过了?

网友A:
电压比较器,C极开路输出

网友B:
N管开漏输出,是反的!

网友C:
当然不是反的,否则Input+和Input-的标识就没有意义了。只是为了兼容逻辑电平,输出是开漏的,需要上拉。

网友D:
输出为集电极开路类型,输入信号是否连接到同相或反相引脚决定了输出的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