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灯WS2812控制板单片机代码 添加炫彩流动效果 原理图PCB

楼主(2023-10-19):
stc单片机控制WS2812灯

立创EDA标准版直接导入,无需解压。

GERBER文件可以直接打样。

灯珠摆放角度:灯珠绿色端为GND端,当PCB正放时,GND端在下边,VCC在上边

电路原理图如下:

/*
代码内容:STC8单片机-WS2812控制板V1代码
增加一个灯效,炫彩流动。

代码效果:使用WS2812控制板,直接驱动WS2812模块。
1,控制板有两个按键,
按键单击,可以选择上/下一个效果
按键双击,可以选择上/下两个效果
按键三击,单片机直接复位(任意按键)
2,EEPROM保存效果序号
按键更改效果后,会把效果序号保存至EEPROM,
下次上电时,直接运行上次保存的效果。

***************特别注意****************
1,下载程序时,选择24M主频,同时复位引脚作为IO口(默认的设置就是)
*/

#include "all.h"
void GPIO_Init()//GPIO设置为准双向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
//定时器0中断,扫描按键
void Timer0_Rountine(void)  interrupt 1
{
        KEY1_Scan();
        KEY2_Scan();
}
void main()
{
        GPIO_Init();
        Timer0_Init();
        EEPROM_Init();
        WS2812_RST();
        color_code_init();
        EA=1;
        while(1)
        {
                WS2812_main();
        }
}

#include "all.h"
u8 xdata RGB_One[3];//存储一个灯的颜色
u8 xdata color_code[COLOR_BUFFER_LEN][3];
void color_code_init()
{
        u8 i;
        u8 cnt=0;//记录当前写入位置
        u8 k;
        for(i=0;i<COLOR_BUFFER_LEN;i++)//第一步,全部写0
        {
                color_code[i][0]=0;
                color_code[i][1]=0;
                color_code[i][2]=0;
        }
        //第二步,写RG,0-10,11个数据
        for(i=0;i<=COLOR_LEN;i++)
        {
                k=i*COLOR_ADD;
                color_code[cnt][0]=k;//G
                color_code[cnt][1]=COLOR_MAX-k;//R
                color_code[cnt][2]=0;//B
                cnt++;
        }
        //第二步,写GB,1-10,10个数据
        for(i=1;i<=COLOR_LEN;i++)
        {
                k=i*COLOR_ADD;
                color_code[cnt][0]=COLOR_MAX-k;//G
                color_code[cnt][1]=0;//R
                color_code[cnt][2]=k;//B
                cnt++;
        }
        //第三步,写BR,1-9,9个数据
        for(i=1;i<COLOR_LEN;i++)
        {
                k=i*COLOR_ADD;
                color_code[cnt][0]=0;//G
                color_code[cnt][1]=k;//R
                color_code[cnt][2]=COLOR_MAX-k;//B
                cnt++;
        }
}
void Delay1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32;
        j = 4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xms(u16 i)
{
        while(i--)
        {
                Delay1ms();
        }
}
void WS2812_Write_RGB()
{
        u8 i,j,a;
        EA=0;
        for(j=0;j<3;j++)//每个灯需要传输次数
        {
                a=RGB_One[j];
                for(i=0;i<8;i++)
                {
                        WS2812_PIN=1;
                        _nop_();_nop_();_nop_();_nop_();
                        WS2812_PIN=(a&0x8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a<<=1;
                        WS2812_PIN=0;
                }
                WS2812_PIN=0;
        }
        EA=1;
}
void WS2812_RST()
{
        WS2812_PIN=0;
        Delay1ms();
}
void WS2812_DIS_1()//效果1,颜色切换,所有LED颜色一样,共7种基本色
{
        static u8 j=1;
        u16 i=0;
        if(j&0X01) RGB_One[1]=10;else RGB_One[1]=0;
        if(j&0X02) RGB_One[0]=10;else RGB_One[0]=0;
        if(j&0X04) RGB_One[2]=10;else RGB_One[2]=0;
        j%=7;
        j++;
        for(i=0;i<WS2812_NUM;i++)
        WS2812_Write_RGB();
        WS2812_RST();
        Delay_xms(1000);
}
void WS2812_DIS_2()//效果2,单色追个点亮
{
        static u16 j=0;
        u16 i;

        j%=WS2812_NUM;
        j++;

        for(i=0;i<WS2812_NUM;i++)
        {
                if(i<j)
                {
                        RGB_One[1]=10;RGB_One[0]=0;RGB_One[2]=0;
                        WS2812_Write_RGB();
                }
                else
                {
                        RGB_One[1]=0;RGB_One[0]=0;RGB_One[2]=0;
                        WS2812_Write_RGB();
                }
        }
        WS2812_RST();
        Delay_xms(50);
}
void WS2812_DIS_3()//效果3,多个点亮流动
{
        static u16 j=0;
        u16 i;

        j%=WS2812_NUM;
        j++;

        for(i=0;i<WS2812_NUM;i++)
        {
                if(i>j&&(i<j+10))
                {
                        RGB_One[1]=00;RGB_One[0]=10;RGB_One[2]=0;
                        WS2812_Write_RGB();
                }
                else
                {
                        RGB_One[1]=0;RGB_One[0]=0;RGB_One[2]=0;
                        WS2812_Write_RGB();
                }
        }

        WS2812_RST();
        Delay_xms(50);
}
void WS2812_DIS_4()//效果4,单色呼吸灯
{
        static u8 j=1;
        u16 i=0;

        j%=100;

        if(j<50)//0-49
        {
                RGB_One[1]=0;RGB_One[0]=0;RGB_One[2]=j;
        }
        else//50-1
        {
                RGB_One[1]=0;RGB_One[0]=0;RGB_One[2]=100-j;
        }
        j++;

        for(i=0;i<WS2812_NUM;i++)
        WS2812_Write_RGB();

        WS2812_RST();
        Delay_xms(100);
}
void WS2812_DIS_5()//效果5,两边向中间流
{
        static u16 j=0;
        u16 i;

        j%=WS2812_NUM/2;
        j++;

        for(i=0;i<WS2812_NUM;i++)
        {
                if(i<j)
                {
                        RGB_One[1]=10;RGB_One[0]=0;RGB_One[2]=0;
                        WS2812_Write_RGB();
                }
                else if(i>WS2812_NUM-j)
                {
                        RGB_One[1]=0;RGB_One[0]=0;RGB_One[2]=10;
                        WS2812_Write_RGB();
                }
                else
                {
                        RGB_One[1]=0;RGB_One[0]=0;RGB_One[2]=0;
                        WS2812_Write_RGB();
                }
        }

        WS2812_RST();
        Delay_xms(100);
}
void WS2812_DIS_6()//效果6,彩色流动
{
        u8 i=0;u8 j;
        static u8 cnt=30;

        for(i=0;i<WS2812_NUM;i++)//灯数
        {
                j=(cnt+i)%COLOR_BUFFER_LEN;
                RGB_One[0]=color_code[j][0];
                RGB_One[1]=color_code[j][1];
                RGB_One[2]=color_code[j][2];
                WS2812_Write_RGB();
        }
        cnt++;cnt%=COLOR_BUFFER_LEN;
        WS2812_RST();
        Delay_xms(30);

}
void WS2812_main()
{
        switch(WS2812_menu)
        {
                case 0:WS2812_DIS_1();break;//颜色全一样,7种颜色变换
                case 1:WS2812_DIS_2();break;//单一颜色,逐个点亮
                case 2:WS2812_DIS_3();break;//10个LED点亮,流动
                case 3:WS2812_DIS_4();break;//单色呼吸灯
                case 4:WS2812_DIS_5();break;//两边向中间流
                case 5:WS2812_DIS_6();break;//炫彩流动
        }
}

代码和原理图 立创格式的PCB 资料下载:

网友A:
感谢分享,程序测试可用,谢谢!!

网友B(2024-01-19):
大佬,程序经测可用,就是亮度太暗了,怎么调亮呢

网友B:
程序可用就是亮度太暗了,怎么才能调亮点呢

网友C:
感谢分享,有空时试试

网友D(2025-08-26):
这封装很奇怪啊,,像  SOT-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