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只隐藏顶层铺铜,显示底层铺铜?

楼主(2023-10-19):
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的,打开管理器就可以做到

网友B:
1打开你的PCB设计文件。 2 在左侧的层管理器中,你可以看到所有可用的层。3找到顶层铜层(通常称为TopLayer或者类似的名称)和底层铜层(通常称为BottomLayer或者类似的名称)。  4在层管理器中,单击顶层铜层右侧的眼睛图标,以隐藏它。这将使顶层铜层不可见。  5同样,在层管理器中,单击底层铜层右侧的眼睛图标,以显示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打开你的PCB设计文件。 2 在左侧的层管理器中,你可以看到所有可用的层。3找到顶层铜层(通常称为TopLayer ...

只关闭顶层铺铜不关闭顶层走线

楼主:
选中顶层铺铜,右键,多边形操作,选择隐藏,可以实现,但是不知道怎么再显示出来

网友C:
关闭toplayer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