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延时函数传实参为什么不对?

楼主: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void main(void)
{
P1=0x00;
while(1)
        {
                Delay(10);
                P1=~P1;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data i, j;
        i = 2*Xms;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用下载软件生成的1ms延时函数,把它改成可自定义时间的,理论上把倍数传进去翻倍就好了,实际上约10秒,改成1就变成了1秒这样,是生成的错误?

网友A(2023-10-19):
不是延时计算器错误,是楼主胡乱修改造成的错误。延时函数中代码执行完一次约1ms,若想延时10ms,就要循环执行10次。另外数据类型也不能随便改,CPU处理不同数据类型耗时是不同的。如果要求不是非常精确可以按如下改写: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while(ms--)
        {
                _nop_();
                i = 2;
                j = 198;
                do
                {
                        while (--j);
                } while (--i);
        }
}

网友B:
楼上正解, 软件生成的是1ms,外面再包一层循环

网友C:
编译器的BUG,j不能用整型量

网友D:
生成的代码就是错的,j没有被重新赋值。

网友E:
外面再包一层循环啊

网友F:
用官方的肯定是对的,但是前题要其它参数一致,比如时钟。

网友G:
楼主可能不明白原理

网友H:
你每条指令的执行都需要时钟周期的,你的延时程序也是靠的执行指令周期,不是简单地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