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造一台脚机,认真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23-10-19):
很久以前我和一位IT富豪提议要造一台能够不间断录音的设备,在“发生事情”时可以即刻停止,保留录音作为证据,名为“电子护身符”,因为他的公司是做MP3机的,应该很容易达到这一功能,但他始终听不懂,几经解释,他还是听不懂,干脆回答说“我的产品不是搞给残疾人用的”,不欢而散,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有事才需要录音,没事录什么音?后来出现了“行车记录仪”,就很容易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由于我研发电子琴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家里有一大堆零件,电路板打样又越来越便宜,实在不想从此就无事干,所以打算开启一项新的研发项目,就是这个”电子护身符“了,如今的技术条件比起当年我提出这一概念时又好很多了,首先MP3芯片很便宜,自己可以组装,更多压缩格式可以选择,SD卡的容量接近无穷大,要做出一片能不间断录音的大容量卡太容易实现了。

首先要考虑的是电源问题,也许有人又会说,用手机连续录音不就行了,可有谁愿意没事开着手机不间断录音浪费电而天天充电呢?要是做成项链那样挂在胸前如何?可有谁记得要常常充电呢?做在电子手表又如何?做在电子眼镜又如何?考虑完所有”可穿戴的电子设备“后,没有一样是适合的,唯一没有被电子化的”穿戴"就只剩下鞋子了。

我曾经看过有儿童穿的运动鞋在走动时会发出LED亮光,原理应该是利用脚踏时的动力来发电的,这正好解决了充电问题,所以我想把这个“电子护身符”就做进鞋子里,就叫“脚机”吧,采用微小的数码MEMS唛,I2S界面,很容易就存进SD卡,很省电,出门走路时边走遍充电,出事时脱下鞋子就停止录音,或者跌个四脚朝天就自动停止,回到家鞋子一脱也停止录音,因为家里最安全了,不需要护身符了。

我还没有玩过MP3芯片或模块,也很少穿皮鞋,不知道那款鞋有空间适合塞进PCB板而不影响穿戴,也不懂鞋底发电的装置那里有得买,特来论坛请教各位前辈,谢谢各位。

网友A:
你想多了,儿童穿的鞋子里面可没发电装置,都是内置电池的

网友B:
板可以用柔性板,装一个小电池,利用动能给电池充电,加上三轴传感器,可以检测鞋子所处状态。

网友C:
脉搏发电 这个方向研究一下

网友D:
创意水平不如起名字水平,放到皮带里面叫皮带几把,或者放到手机外壳里面胶外壳几把。
买个最便宜的行车记录仪,摄像头拆掉,屏幕拆掉,只保留主控录音存储部分就好了。

网友E:
如果声音采集放脚上的话很容易有杂音误判吧,可以参考下手表,太阳能发电,耗电量应该很小,太阳能足够

网友F:
压电陶瓷有用有吗,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G:
手表电话带这个功能不,24小时录音;

网友H:
录音笔还有其他的录音设备已经有了,扩展存储容量即可。

楼主:
hhdsdy :果然是我想多了,那些鞋子都是用电池的。

chenmingwu:哈,三轴感应器没什么,鞋子不会自动走。

00云梦泽00:脉搏微弱吧,发不了多少电。

yuxuesuixing:“脚机”是个好名字,以前也是没有“手机”这回事,录音模块是很容易做的,不必去拆行车记录仪。

ID:851029:现在很少人戴手表了,但出门一定得穿鞋,太阳能充电是个好主意,皮鞋表面很大,覆盖薄膜光电池非常够用。

a825563619 :果然有人卖压电陶瓷来发电,电量很小,却很贵。

量子工业:有了手机后就很少人戴手表了,录音需要的电流不小,手表受不了耗。

xianfajushi:不会有人把录音笔不间断录音而那些录音是99.99999%没用的。

我到某一个宝上搜了一下,就发现有公司是专注于MP3录音晶片的,功能很强大,可用单片机控制,¥35元,不过耗电量相当大,要28MA,看来以现有技术还是做不了脚机的。

网友I:
脚机是行不通的:走路时的振动和声音是无法消除的。
可以考虑做成小饰品的模样,比如一枚钮扣,一个胸针,不过体积太小电池和充电是个问题,就象原来手表上的太阳能充电板都显得大了,可面板小了又没什么效果

网友J:
感觉只有两个难题:
1、脚机的发电机价格和稳定性;
2、脚机的 MIC 降噪 。

楼主:
ldc2000:走路的振动声音是无所谓的,与人争论时应该是停下来的,倒是脚步声能时时记录下来,平时知道每天走了几步,发生事情时可以知道之前有没有急速奔跑,小饰物就别考虑了,创造一个大“脚机”,也许以后“手机"的很多鸡肋功能可以移去“脚机”,减轻手机负担。

man1234567:真的有人在卖脚垫发电机,叫“sole power”,某一个宝找不到,看来是没有普及,耗电量才是难题,我昨晚测定了自己制作的STC8卡,耗电量是25MA,比市售的MP3录音芯片好些,可能就用STC8来做,降低取样率,用单声道,降低存储,应该可以减少到15MA。

网友I:
引用 楼主:
ldc2000:走路的振动声音是无所谓的,与人争论时应该是停下来的,倒是脚步声能时时记录下来,平时知道每天 ...

在着手之前建议你把手机揣在裤兜里尝试一下录音看看是什么效果

网友K:
去找王多余,这项目他来投。

网友L:
除了手机,脚机创意不错,力争人手必备

网友M:
名字有点奇葩。还得考虑脚汗问题。。。。

楼主:
ldc2000:无论如何,造了再说,我对用单片机来录音很有兴趣。MEMS唛已经有内部ADC,输出用I2S,一步到位。

pdwdzz:我去查了王先生的资料,他以前曾被野狗咬过,所以脚机会有多一个用途,被野狗追的时候必须容易脱下来丢狗。

joyb:目前手机已经发展到了瓶颈,新的苹果已经没有什么新意,有了脚机的概念,也许还有出路。

网友N:
耗电的源头是TF卡的擦写,既然你要一直录就省不掉这个电,可以考虑鞋底装大电池,然后鞋子支持无线快充。在必要的几个地方预留无线充电器。比如办公室工位,汽车脚垫,客厅沙发,床头脱鞋位置和鞋柜。不需要停止,只要一直录就行了,毕竟现在的卡32G起步录个十天半月应该没问题

网友O:
在鞋子里面装一个录音器,还得考虑体积,不然就会影响鞋子本身的功能。再一个还得注意防水,本身鞋子就不好做防水,下雨天咋办呢。要是运动鞋,用力跺脚还可能一下把器件踩坏。创意很好,实现效果感觉一般

楼主:
@joyb :脚机最后是否会发展成“智能脚机”,达到人脚一个,就得看厂家是否认为能赚到钱,我们电子爱好者就先来玩玩。

@IdeaMing:TF卡擦写的确是耗电大的根源,所以得攻关。这个无线快充点子好,也许将来每个家庭门口就有一个“冲电垫", 客人进门把鞋子刘在垫上,成为新的礼仪,录音时间不必太长,因为是循环录音,足够让事故发生后找出关键录音即可。

@ID:1096212:录音器厂家可以做得很小,自己玩的当然很大,只要有钱赚的就会有人去克服所有难题,也许做成“智能脚机”的是运动鞋厂家,那肯定不会漏水,我们电子爱好者就出出点子,做点试验获得快感就是了。

网友P(2024-05-15):
一,参考自发电门铃电路!应该网上能找到拆解图片!然后再考虑安装问题!
二,参考手摇晃发电装置。(空心管中强簧磁性小球切割线圈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一,参考自发电门铃电路!应该网上能找到拆解图片!然后再考虑安装问题!
二,参考手摇晃发电装置。(空心 ...

你好!这论坛并没有回帖通知功能,之所以看到你的回帖是因为我每天都会来巡一下。

(一)自发电门铃电路有看过拆解图片,之所以会注意是因为门铃的按钮需要电池,过一段时间后懒的换,就这样坏了,所以自发电是个好产品。

(二)这原理好理解,以前没有强力磁铁,现在磁铁很强,应该很有用,我这项目目前没空研究,正忙着把我设计的电竖笛技术公开化,套件化,普及化,人人能自制,自己编程,自己卖给周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