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V A94B114芯片EEPROM相关求助

楼主(2023-10-19):
如题,本人在使用ABOV A94B114芯片进行开发时,在掉电记忆的处理部分遇到了难题,希望有大佬能帮忙看看.大家讨论讨论交流一下思路也好eeprom.c文件内容如下
uint8  xdata SaveData[MAX_TAB_ADDRES];
uint8  xdata NAME_SAVE_FG;

uint8  xdata TestrAM1;
uint8  xdata TestrAM2;
unsigned int User_ID;

unsigned char *PageBufData;
unsigned int   PageBufDataSize;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 code_buf[20] _at_ 0x3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 g_FEMR, g_FECR, g_WDTM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g_IE, g_IE1, g_IE2;

extern void Flash_Enter(void);

void Init_Flash()
{

    User_ID = 0;
    // Set Flash Sector Address as Dummy address
    FEARH = (FLASH_ADDR_DUMMY >> 16) & 0x0f;    //Flash Sector Address High Register
    FEARM = (FLASH_ADDR_DUMMY >> 8) & 0xff; //Flash Sector Address Middle Register
    FEARL = (FLASH_ADDR_DUMMY >> 0) & 0xff; //Flash Sector Address Low Register

}
void Flash_Enter(void)
{
    g_IE = IE;
    g_IE1 = IE1;
    g_IE2 = IE2;
    IE = 0;
    IE1 = 0;
    IE2 = 0;

    g_WDTMR = WDTMR;    // Backup WDTMR
    WDTMR   = 0;        // Watch Dog Timer Stop.
    g_WDTMR |= 0x04;    // Clear WDT Counter

    // To access Flash Control register, ENTRY_0~2 should be set 0xAA, 0x55, 0xA5.
    *(unsigned char xdata *)0x10D8 = 0xAA;
    *(unsigned char xdata *)0x10DA = 0x55;
    *(unsigned char xdata *)0x10DD = 0xA5;

    // Set Flash Sector Address as Dummy address
    FEARH = (FLASH_ADDR_DUMMY >> 16) & 0x0f;    //Flash Sector Address High Register
    FEARM = (FLASH_ADDR_DUMMY >> 8) & 0xff; //Flash Sector Address Middle Register
    FEARL = (FLASH_ADDR_DUMMY >> 0) & 0xff; //Flash Sector Address Low Register

}

void Flash_Exit(void)
{
    FECR = 0x33; //FLASH_MODE_EXIT
    // After to change Flash Control register, ENTRY_0~2 should be set 0x00.
    *(unsigned char xdata *)0x10D8 = 0x00;
    *(unsigned char xdata *)0x10DA = 0x00;
    *(unsigned char xdata *)0x10DD = 0x00;

        // Flash code buffer ram clear.
#pragma asm
    mov     r0, #code_buf
    mov     r2, #20
    clr     a
loop0:
    mov     @r0, a
    inc     r0
    djnz    r2, loop0
#pragma endasm

    WDTMR   = g_WDTMR;  // Restore WDTMR

    /* restore IE setting */
    IE = g_IE;
    IE1 = g_IE1;
    IE2 = g_IE2;
}

volatile void write_page_buffer_src()
{
    FEMR = 0x89;//
            //FLASH_SEL             // FSEL (Select Flash memory)
            //| FLASH_PBUFF_SEL // PBUFF (Select page buffer)
            //| FLASH_CON_ENABLE;   // FEEN (Enable program & erase)

#pragma asm

    mov     r0,#32
    mov     dptr,#0x10E0    ; page buffer address
    write_page_buffer_src_loop:
    mov     a, @r1              ;r1=addr of rxdata
    movx    @dptr,a
    inc     r1
    inc     dptr
    djnz    r0,write_page_buffer_src_loop
#pragma endasm

    FEMR = 0;
}

void write_page_buffer(unsigned char *dt)   // dt -> r3, r2, r1
{
    uint8 *temp = dt;

#pragma asm
    mov     dptr,#write_page_buffer_src
    mov     r0,#0x30
    mov     r2,#0x12
write_page_buffer_loop:
    clr     a
    movc    a,@a+dptr
    mov     @r0,a
    inc     dptr
    inc     r0
    djnz    r2,write_page_buffer_loop
            ljmp    0x8030      ; jump sram region
#pragma endasm
}

volatile void do_flash_at_sram_src()
{
    #pragma asm
        mov FEMR,g_FEMR             // 3 byte
        mov FECR,g_FECR             // 3 byte
    _flash_busy_wait:
        mov A,FESR                  // 2 byte
        JNB ACC.7,_flash_busy_wait  // 3 byte
        clr A                       // 1 byte
        mov FEMR,A                  // 2 byte
    #pragma endasm
}   // RET                           // 1byte

void do_flash_at_sram()
{
    #pragma asm
        mov     dptr,#do_flash_at_sram_src
        mov     r0,#0x30
        mov     r1,#0x0F
    do_flash_at_sram_loop:
        clr     a
        movc    a,@a+dptr
        mov     @r0,a
        inc     dptr
        inc     r0
        djnz    r1,do_flash_at_sram_loop
        ljmp    0x8030
    #pragma endasm
}

void Update_Flash_Buf(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int buf_size)
{
    //Flash Buffer Update
    User_ID = FLASH_USER_ID;
    PageBufData = buf;
    PageBufDataSize = buf_size;
}

void Update_Flash(unsigned int key)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int s = 0;
    unsigned long addr;
    unsigned char ret = 0;

    if(key == FLASH_KEY)
    {
        if(User_ID == FLASH_USER_ID)
        {
            addr = FLASH_ADDR_USER;
            s = PageBufDataSize;
            while(PageBufDataSize > 0)
            {
                if(PageBufDataSize < PAGE_BUFFER_SIZE)
                {
                    s = PageBufDataSize;
                    PageBufDataSize = 0;
                }
                else
                {
                    s = PAGE_BUFFER_SIZE;
                    PageBufDataSize -= PAGE_BUFFER_SIZE;
                }
                 ret = Erase_Flash(FLASH_KEY, FLASH_ADDR_USER + (PAGE_BUFFER_SIZE*i));
                if(ret == 1 || ret == 2)
                {
                    //error;
                    while(1);
                }
                ret = Write_Flash(FLASH_KEY, FLASH_ADDR_USER + (PAGE_BUFFER_SIZE*i),
                            s, PageBufData + (PAGE_BUFFER_SIZE*i));
                if(ret == 1 || ret == 4)
                {
                     //error;
                     while(1);

                }
                i++;
            }
        }
        User_ID = 0;
    }
}

unsigned char Erase_Flash(unsigned int key, unsigned long sector_address)
{
    unsigned char code *rom_addr = 0x0000;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tmp = 0;
    unsigned char tmp2 = 0;
    unsigned char ret = 0;

    //Disable EA
    tmp = IE;
    IE &= (~0x80);

    //LVR enable, safety code
    tmp2 = LVIR;
    LVIR &= ~(1<<7); //LVR enable

    if(key == FLASH_KEY)
    {
        key ^= FLASH_XOR;

        if(sector_address < (unsigned long)FLASH_SIZE)
        {

            // Flash Flash Control Register CLR change before initialization.
            FECR    = 0;
            FETCR   = 0;
            FEMR    = 0;
            // Enable program mode
            Flash_Enter();

            FETCR = WAITTIME;               // 0x9D = 157 : (157+1) * 2 (31.25ns * 256) = 2.528ms
            FECR = 0x02; // Reset page buffer.
            _nop_( );   //Dummy instruction, This instruction must be needed.
            _nop_( );   //Dummy instruction, This instruction must be needed.
            _nop_( );   //Dummy instruction, This instruction must be needed.

            g_FEMR = 0x91;   // Set Erase mode.
            g_FECR =    0x0B; // Start Erase.

            // Set Flash Sector Address as used area
            FEARH = (sector_address >> 16) & 0xFF;
            FEARM = (sector_address >> 8) & 0xFF;
            FEARL = (sector_address) & 0xFF;

            //Check Power stable by LVR Enable
            //if LVR disable, return error 2
            if((LVIR & 0x80) == 0x00)
            {
                // Check User_ID
                if(User_ID == FLASH_USER_ID)
                {
                    // Check valid of Flash Sector Address range
                    if( (unsigned long)FLASH_ADDR_MIN <= sector_address && sector_address <= (unsigned long)FLASH_ADDR_MAX)
                    {
                        if((key ^ FLASH_XOR) == FLASH_KEY)
                        {
                            // Flase Erase at ram
                                do_flash_at_sram();
                        }

                        Flash_Exit();                       // Set flash to normal mode.
                        //verify data
                        for(i = 0; i < PAGE_BUFFER_SIZE; i++)
                        {
                            if(rom_addr[sector_address + i] != 0x00)
                            {
                                ret = 2;
                            }
                        }
                    }
                }

            }
            else
            {
                ret = 1;//LVI error

                Flash_Exit();
            }
            // Set Flash Sector Address as Dummy address
            FEARH = (FLASH_ADDR_DUMMY >> 16) & 0x0f;    //Flash Sector Address High Register
            FEARM = (FLASH_ADDR_DUMMY >> 8) & 0xff;     //Flash Sector Address Middle Register
            FEARL = (FLASH_ADDR_DUMMY >> 0) & 0xff;     //Flash Sector Address Low Register
        }
    }
    LVIR = tmp2;
    IE = tmp;
    return ret;
}

unsigned char Write_Flash(unsigned int key, unsigned long sector_address, unsigned int buf_size, 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char *pdt;
    unsigned char code *rom_addr=0x0000;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tmp = 0;
    unsigned char tmp2 = 0;
    unsigned char ret = 0;

    //Disable EA
    tmp = IE;
    IE &= (~0x80);

    //LVR enable, safety code
    tmp2 = LVIR;
    LVIR &= ~(1<<7); //LVR enable

    if(key == FLASH_KEY)
    {
        key ^= FLASH_XOR;

        if(sector_address < (unsigned long)FLASH_SIZE)
        {
            // Enable program mode
            Flash_Enter();

            FETCR = WAITTIME;               // 0x9D = 157 : (157+1) * 2 (31.25ns * 256) = 2.528ms

            FEMR = 0x81;    // Select flash and enable control.
            FECR = 0x02 ; // (Reset page buffer)
            _nop_( );   //Dummy instruction, This instruction must be needed.
            _nop_( );   //Dummy instruction, This instruction must be needed.
            _nop_( );   //Dummy instruction, This instruction must be needed.

            // Set Flash Sector Address as used area
            FEARH = (sector_address >> 16) & 0xFF;
            FEARM = (sector_address >> 8) & 0xFF;
            FEARL = (sector_address) & 0xFF;

            write_page_buffer(buf);
            buf_size = buf_size;//not used A94B114

            g_FEMR = 0xA1;    // Set write mode.
            g_FECR = 0x0B;      // Start program.

            //Check Power stable by LVR Enable
            //if LVR disable, return error 2
            if((LVIR & 0x80) == 0x00)
            {
                // Check User_ID1/2
                if(User_ID == FLASH_USER_ID)
                {
                    // Check valid of Flash Sector Address range
                    if( (unsigned long)FLASH_ADDR_MIN <= sector_address && sector_address <= (unsigned long)FLASH_ADDR_MAX)
                    {
                        if((key ^ FLASH_XOR) == FLASH_KEY)
                        {
                                // Flase Write at ram
                                do_flash_at_sram();
                        }

                        Flash_Exit();                       // Set flash to normal mode.
                        //verify data
                        pdt = buf;
                        for(i = 0; i < PAGE_BUFFER_SIZE; i++)
                        {
                            sector_address_tmp = sector_address;
                            if(rom_addr[sector_address + i] != *pdt)
                            {
                                ret = 4;
                            }

                            pdt++;
                        }
                    }
                }

            }
            else
            {
                ret = 1;//LVI error

                Flash_Exit();
            }
            // Set Flash Sector Address as Dummy address
            FEARH = (FLASH_ADDR_DUMMY >> 16) & 0x0f;    //Flash Sector Address High Register
            FEARM = (FLASH_ADDR_DUMMY >> 8) & 0xff;     //Flash Sector Address Middle Register
            FEARL = (FLASH_ADDR_DUMMY >> 0) & 0xff;     //Flash Sector Address Low Register
        }
    }
    LVIR = tmp2;
    IE = tmp;
    return ret;
}

void Read_Flash(unsigned long sector_address, unsigned int buf_size, 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char code *rom_addr=0x0000;
    unsigned int i = 0;

    for(i = 0; i < buf_size; i++)
    {
        buf[i] = rom_addr[sector_address + i];
    }
}

void WriteEEprom(void)
{

    if (NAME_SAVE_FG == WRIT_COMMAND_CODE)
    {
        Init_Flash();

        SaveData[1] = TestrAM1;
        SaveData[2] = TestrAM2;
        SaveData[3] = TempMOde;

        SaveData[TEST_C1_ADDRES] = TEST_NAME_C1;
        SaveData[TEST_C2_ADDRES] = TEST_NAME_C2;

        Update_Flash_Buf(SaveData, PAGE_BUFFER_SIZE);
        Update_Flash(FLASH_KEY);

        NAME_SAVE_FG = 0;
    }
}

void RestPara(void)
{

    SaveData[1] = 0X90;
    SaveData[2] = 0XA7;
    SaveData[3] = TempMOde = 0;

    SaveData[TEST_C1_ADDRES] = TEST_NAME_C1;
    SaveData[TEST_C2_ADDRES] = TEST_NAME_C2;

    Init_Flash();
    Update_Flash_Buf(SaveData, PAGE_BUFFER_SIZE);
    Update_Flash(FLASH_KEY);
}

void ReadEE(void)
{

    Read_Flash(FLASH_ADDR_USER, PAGE_BUFFER_SIZE, SaveData);

    if ((SaveData[TEST_C1_ADDRES] == TEST_NAME_C1) && (SaveData[TEST_C2_ADDRES] == TEST_NAME_C2))
    {
        TestrAM1 = SaveData[1];
        TestrAM2 = SaveData[2];
        TempMOde = SaveData[3];
    }
    else
    {
        RestPara();
    }

}

在eeprom.c文件当中,除了最后的WriteEEprom,RestPara,ReadEE,其余的部分都是从A94B114官方提供的flash.c例程中copy过来的, 以下是eeprom.h文件内容
#ifndef _EEPROM_H
#define _EEPROM_H

extern uint8 xdata NAME_SAVE_FG;
#define WRIT_COMMAND_CODE 0X12

#define TEST_NAME_C2 0XA4
#define TEST_NAME_C1 0xB4

#define TEST_C1_ADDRES 0
#define TEST_C2_ADDRES 12

#define MAX_TAB_ADDRES   32

//Device Dependent=======================================
#define FLASH_SIZE (0x001FFF)
#define PAGE_BUFFER_SIZE (0x20)

//Modify to use==========================================
//Flash Address for used
#define FLASH_ADDR_USER 0x001f80

//Flash Address Min/Max value for permitted area
#define FLASH_ADDR_MIN 0x001f80
#define FLASH_ADDR_MAX 0x001fff

//more than 2.0V @ IRC 16MHz
#define FLASH_LVI 0x01  //LVI 2.4V(2.05V~2.35V)

//Flash Dummy Address value, not used area
#define FLASH_ADDR_DUMMY 0x03FF00
//=====================================================

//safety code for operation of flash memory
#define FLASH_KEY 0xAA55
#define FLASH_XOR 0x9C75

#define WAITTIME 0x9D   // 2.5ms

//Flash Mode Control value
#define FLASH_PAGEBUFFER_RESET 0x01

//Flash User ID value, used password
#define FLASH_USER_ID 0xCC33

extern void Init_Flash();
extern void Update_Flash_Buf(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int size);
extern void Update_Flash(unsigned int key);
extern unsigned char Erase_Flash(unsigned int key, unsigned long sector_address);
extern unsigned char Write_Flash(unsigned int key, unsigned long sector_address, unsigned int size, unsigned char *buf);
extern void Read_Flash(unsigned long sector_address, unsigned int size, unsigned char *buf);

extern void ReadEE(void);
extern void WriteEEprom(void);

#endif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每次都是在Write_Flash()函数中,似乎是数据验证出错,导致ret = 4,然后在Update_Flash()中while(1)死循环触发复位, 希望大家能帮忙看看,谢谢!